[综合] 做了块NE555 LED驱动板,不知道为什么啸叫

楼主(2022-08-07):
(现在我发现充电宝也会啸叫,肯定是电感了。)在电流电流越小就越啸叫,500MA最厉害。
不管是公牛接线板USB供电,还是小米充电器,用小米充电宝供电不但啸叫,还有闪烁,但用相机快门观察并不是PWM频闪。(有人会改ne555频率吗?我不会计算,10kHZ啸叫,其实50以上快门还是会有频闪)

应该不是PCB板上的NE555或者7805啸叫吧?mos管会啸叫吗?

网友:
多少个LED

楼主:
3V并联的,估计六七十个吧

网友A:
双极型晶体管工艺制造的NE555极限工作频率可达到200KHz,将C3改小点试试,比如1n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极型晶体管工艺制造的NE555极限工作频率可达到200KHz,将C3改小点试试,比如1nf的。 ...

我买的是TI原装sop-8封装的(0.49一颗),原来频率还分工艺啊,你能帮我详细算一算吗这个电路,我该改哪几个元件,我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的。
1nf是200Khz?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计算公式:

https://www.elecfans.com/tools/555dingshiqipinlv.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计算公式:

感谢大佬

网友:
R4改小到10欧

网友:
改变C3电容的值就可以改频率了呀

网友:
OK,参数计算器不错。

楼主:
R4和频闪与啸叫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TI原装sop-8封装的(0.49一颗),原来频率还分工艺啊,你能帮我详细算一算吗这个电路,我该改哪 ...

那玩意不固定的1uf试过, 10pf也试过,10uf也试过。最好在mu上仿真出需要的频率下线和频率上限,然后用大阻值的可调电位器调节

网友:
手头有几块555,看看学习参考

网友:
NE555 老驱动模块,设计简单,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不固定的1uf试过, 10pf也试过,10uf也试过。最好在mu上仿真出需要的频率下线和频率上限,然后用大 ...

改了680pf的电容,160KHZ的频率也一样啸叫,频闪还没测,不小心电源接反烧了,有空再重新画块PCB试试。

我在想是不是用的非高速二极管关系?我用的是4148不是fr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