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2-08-07):
这块胜利890D是15年版本的,主控采用宏康HY12P66,牛屎芯片。
校准方法:
1:在主板靠近F2保险丝附近找到J1预留孔位,焊上一组2P插针,方便以后用插跳线帽校准
2:在主板SW2孔位接入1个按钮开关,常开型的,在校准过程中这个开关的作用是“跳过”、“减-”
3:HOLD键的作用是输入、存储校正值
4:校准流程,短接J1,首先校准200mV档位,输入DC100mV。校准完成后再依次校准2V、20V、200V、1000V。每个量程输入满量程的一半值
5:校准顺序:DCV、Ω、ACV、CAP、
6:DCV或Ω的大量程校准相互影响,优先校准200K或20K量程

楼主:
校准之后测试

网友A:
最后一张,交流源?

网友B:
哥们,这校准也得注意安全啊!
还有那个低”至”放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交流源?

为了获得500V交流电压,用了好几个变压器东补西凑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校准也得注意安全啊!
还有那个低”至”放电电池……

谢谢提醒!插座上的市电是经过隔离变压器过来的,触碰单根线不会触电。
这个电池外皮,应该是印刷错误了

网友(2022-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插座上的市电是经过隔离变压器过来的,触碰单根线不会触电。
这个电池外皮,应该是印刷错误了 ...

电池外皮应该就是随便打个电话说一下做出来的产品。低脂肪垫滇池。哈哈

网友:
好厉害的大神

网友(2023-12-21):
我想知道,楼主是从哪得知这个方法的呢?太牛了

网友(2024-01-20):
我用4位半的万用表测得值作为校准值可以么?因为手上没有基准源啊

网友:
我的890D是 硬芯的DM1106BEN+24C08      为什么按你教的 校准不了,按了sw2 减不了数值下来! 长按2秒就关机了!什么原因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