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利民AX120刺灵散热器安装

楼主(2022-08-07):
突然蓝屏了。。。。。。

没办法,折腾吧。。。。。。。。

这款散热器,买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动工,因为。。。。。。。。。。(太热的,根本就不想动。。。。。。)

拆。

准备取显卡

拆了主板。

拿出来。

I3,擦干净硅脂

对比背板,这款散热器,送了三种背板。(AMD,英特尔两种。)

卡口通用,只是螺丝孔位不同而已。

安装上。

送的硅脂,可以用两次。

番茄酱涂抹法

金手指~~~~~~~~

撕掉保护膜

给他怼上去。

楼主:
二楼继续折腾中。

biu特佛

旋钮压实

很巨大

插线

风扇。

各种线插上去,USB,开机,喇叭。(信号灯线,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插错了。)

显卡。

结果发现8P主板没插。。。。。。

额。。。。。。。。。。。

好不容易,微机操,插上了。。。。。

沃德法克。。。。。风扇装反了。。。。。。。(又重新安装。。。。。。)

顺便安装个系统。。。。。。。。。

完工,这台机,一个月不做系统,就蓝屏。。。。。。。。

法~~~~~~~~~~~~~~~~~~~可~~~~~~~~~~~~~~~~~~~~~~

网友A:
这款处理器很热吗?

网友B:
居然用的冒牌大白菜

网友:
大才小用了i3发热不大的用不着这个散热

网友:
ghost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超频三青鸟,当年买的人很多,因为便宜。但这个风扇散热效果一般,寿命也短。

网友:
蓝屏原因是什么

网友:
没必要吧,这散热器冬天用都容易给cpu冻感冒

网友:
转眼10年没有摸台式机了。。。。

网友:
这散热器怎么也该整个i7才配得上它嘛!

网友:
随机的散热器就够用了,

网友:
你这硅脂太多了,你手指头那些就行

网友:
好家伙,你换这个风扇对蓝屏没有意义啊,4代i3没那么大的热量,我的4带i5都用原装散热

网友:
散热硅脂太厚,反而会影响散热,大白菜应该换成微pe

网友:
散热器是挺好的

网友:
四热管,可以压更多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处理器很热吗?

换了也是40度的待机。。。。。。

网友:
利民价格也不便宜啊   一直想入手猫头鹰  但是没看见降价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的冒牌大白菜

白菜毛桃等都不好,会写入绿十字下载安装脚本,尽量用软件站免费下载微PE,官方微PE收费,原版ghost仔细看教程以免弄错分区,绿色版win10镜像安装包。楼主大散热器适合5900X等高性能CPU。

网友:
利民已经内卷到一定的程度了,没有其他可以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