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吊扇开关

楼主(2022-08-07):
吊扇不转了,拆开关看看

还是模块化的

开关好的,看来是吊扇烧了

网友A:
吊扇上还有个启动电容的

网友B:
这种电扇风大,但是不够美观,现在都是隐形扇叶的风扇灯

网友:
用这种吊扇的不多了,趁机会换了吧

网友C:
测一下启动电容,看看是不是挂了。

网友D:
有可能是吊扇上的启动电容挂了

网友:
拆下吊扇,换个电容或者上点油,应该能行

网友E:
虽然丑点,但我觉得这种吊扇最实用,风量大,吹风范围宽,比那种带灯的要好

网友E:
看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或者是轴承卡住了

网友:
一支电笔就判风扇死刑太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上还有个启动电容的

这个忽略了,但是用手感觉电机没有震动,用手试了一下电机,安静的很,应该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扇风大,但是不够美观,现在都是隐形扇叶的风扇灯

这么高,空间又大,隐形扇叶的风扇灯对大客厅基本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启动电容,看看是不是挂了。

应该是电机挂了,用手感觉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吊扇上的启动电容挂了

丈母娘家的,回去没有带工具,几百公里远,下次去带个电风扇去,换新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丑点,但我觉得这种吊扇最实用,风量大,吹风范围宽,比那种带灯的要好 ...

对的,这个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或者是轴承卡住了

应该是电机烧了,转动顺滑,

网友:
老式的调速器

网友:
换电容,电机不容易烧

网友:
这种吊扇最实用,换个双向可控硅的无极调速,晚上睡觉不会吹伤身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丈母娘家的,回去没有带工具,几百公里远,下次去带个电风扇去,换新的保险 ...

下次最少半年以上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