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2v4a开关电源

楼主(2022-08-07):
得到一个32v电源,到手拆开
4个螺丝
感觉做工不错
贴片芯片很多

网友A:
看起来一大半是电源,

网友B:
32V,什么电器用呢?

网友C:
板上细节再加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很是不错的电源

网友D:
料足啊,该有的都有,120瓦的电源电容达到220微法,很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大半是电源,

是的,还有一般是网络,有一个网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V,什么电器用呢?

不知道,上面是英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细节再加点图就更好了

现在论坛就是做个任务,用心发贴与随便发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除非是BBT的别论。

网友:
里面好多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料足啊,该有的都有,120瓦的电源电容达到220微法,很有余量。

看来你是内行

网友:
国产代工一堆洋文

网友E:
这电源做工很好,上面的网络接口可能是console调试口,可以对电源输出参数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做工很好,上面的网络接口可能是console调试口,可以对电源输出参数进行调整。 ...

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