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风扇发出哒哒声响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8-07):
我自己多年前发过问询贴,家里的三菱重工空调已经20多年,平时用的很少,这几天天气实在太热,插电用起来内机风扇转动发出哒哒声响,去年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实际上是个土办法。经过观察,哒哒声是因为内机风扇右侧电机(也许是轴承)由于时间长下沉了,导致风扇扇叶转动时刮到了东西,解决方法是找一根方便筷子,插在电机(或轴承)外壳下面垫高一点,声音立刻消除了,再把筷子截短。需要先把内机外壳拆下来,才方便操作。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塑料支架脆了,直接掉下来刮蹭到了机壳

网友:
二十多年,不简单。

网友:
pg电机吗 三菱的换一个贵,如果是普通的电机随便找一个同种类的 我今天刚拆一个空调电机

网友:
机箱共振怎么解决,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都这么多年了,可能风扇不平衡了?

网友:
换个贯流风扇的塑料套,应该不花多少钱,也不费事。当然,楼主这么应急检修,也是可以的。毕竟,能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网友:
不在意过程,只有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三菱重工毛病这么多,我家的打空调,能制冷,制冷一段时间,还有漏气声,每天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