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激光打印机上的NIdec外转子无刷电机,不知怎么去驱动?

楼主(2022-08-07):
在佳能激光打印机上,拆下一个无刷电机,外转子,带轴承非常丝滑,不知怎么去驱动它然后才能转。貌似外面就是驱动 插座旁边有引脚的定义,

网友A:
那上面都印字了 +24V 、MON、HALF 、GND  接上电就行

网友:
nidec很多是pwm调速的

网友:
原来这个电机是用打印机上面的

网友B:
拆开散热器,看驱动芯片,找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散热器,看驱动芯片,找PDF。

散热片不好拆,必须把集成块拆下来,怕把它拆坏了这个电机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都印字了 +24V 、MON、HALF 、GND  接上电就行

除了正负极,别的两个脚不会接

网友:
可以试试跳过驱动 直接用航模无刷电调直接接三条相线

网友:
无刷的,好玩

网友:
×宝搜有没有同款,有的话商家应该有接线图

网友:
不是用PWM的嘛一般?

网友C:
前几天刷抖音介绍这款的驱动方法,这种电机是带中心抽头的,内部相当于380V异步电机的Y接法,拆开PCB板就看到,有4个端子。用3个mos管+3个1N4007+3个电阻搭成驱动,通过调压的方式来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刷抖音介绍这款的驱动方法,这种电机是带中心抽头的,内部相当于380V异步电机的Y接法,拆开PCB板 ...

对的,电机里面有4个抽头

网友D:
打印机里这种驱动电机很普遍

网友:
这得找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里这种驱动电机很普遍

曾经X宝上不少每个几元钱,随机款拆机外转子无刷,商家注明没有资料,需要自己想办法。十几元反牙轴是风扇上的,2头输出轴用在双风扇空气净化器,D形轴用在筋膜按摩器。

网友:
电源接上,然后剩下的是pwm输入,正反转,刹车,试下就行

网友(2023-05-05):
楼主搞定没有?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机

网友E(2025-04-22):
看来这种电机没人玩呀

网友(2025-05-24):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种电机没人玩呀

我手里头那款打印机电机是CLK调速的,启动线必须并负极,你可以参考下找个CLK调速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