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一个刚收的情怀电源~~~龙威PS-305DM

楼主(2022-08-07):
最近一两个月单位出差多,攒了点出差补贴,心里痒痒的,就上小黄鱼逛了一下。看见一台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才60块钱,点进去详看,原来是坏的,怪不得这么便宜。具体是电压粗调电位器手柄断了,电压电流都调不了,被卖家判定为故障机,便宜卖了。我看卖家发的照片上电压量示7.5V,电流000,估计调整管等主要部件应该是好的,于是果断买下,运费花了15块,总共75块到手。其实我也不缺电源用,手上已经有一台睿登6006P了,日常使用绝对能满足。就是自己对这个用大牛的电源有一种情意结,总想拥有一台,反正才几十块钱,几包烟钱而已,就出手了。

收到货后,怕暴力的快递给我摔坏了,先拆开外壳看了看,还好没事,里面均匀的铺着一层灰,只有正常的使用痕迹,并没有维修的痕迹,看来有戏。

通电试机,发现电压会自己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往上升。

关机,用一个指针表测了一下4个大电位器,发现调整时指针乱摆,明显是电位器不行了。先不管这么多,把4个电位器全部换掉再说。

这几个小的没敢乱拧,在路测了一下好像都没啥事,先不管它。

反正都拆了,干脆全拆散了搞下清洁卫生

主板拆下

2个大电解是红宝石的,不错

两个意法的运放

表头的AD转换芯片是7137,不是7107,虽说是改进型号,但大家都说不如7107稳定,我也不懂

2个调整管,2N3055,V字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其中一只有点锈

测量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是好的。

多余的功率都在这兄弟俩上消耗掉,极端情况下估计它俩要消耗几十上百瓦的功率,所以用起来会很热,打算给它俩稍稍加强一下散热,聊胜于无,哈!先用砂纸把生锈的一只打磨一下

上导热胶

给它俩各粘上一块小散热片,体积太小,作用不大,比没有好吧。

7815和7915也各上一只小的散热片

打理完毕,原路装回

没想到还TM挺准,这是高电压

这是低电压

这是小电流,毫安档

电流稍大,也挺准

完美收工,和我的睿灯合个影

网友A:
110咸鱼上撸了个正常的安泰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咸鱼上撸了个正常的安泰信…

看成色,成色新也划算。

网友B:
蛮好 , 散热片太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好 , 散热片太小  ……

是小了点,,不过我用电源只是测试一下东西,时间不长,应该没问题。如果用它来充电,长时间工作,估计会比较危险,所以我有一个明纬改的可调,专门用来充电。

网友C:
简单修理竟然完好如初,慕了。

网友D:
效率太差了,带个白光都有几十W损耗。

网友E:
用什么洗的板子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修理竟然完好如初,慕了。

没事就上小黄鱼逛,有时能捡到点东西。除了这个电源,我还看中了2个小米洗手液机,2个50块钱,还都带小半瓶液,同城的,卖家非要我面交,太远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太差了,带个白光都有几十W损耗。

带白光这种活儿肯定是用开关电源来干啊,这种大笨牛电源是情怀!都是情怀!,多年前好想拥有一个这种电源,太贵一直没舍得买,没想到最后这样圆了梦。

网友:
楼主人品爆发,撸到宝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洗的板子这么干净

没洗过板啊,就用个小油漆刷刷的,可能因为等电位器到货等了一天,没啥事可干,就刷得特别认真的原因。

网友:
不想折腾旧电源

楼主:
估计你曾经拥有过,所以不想整了。我还从未拥有过,所以总想拥有一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曾经拥有过,所以不想整了。我还从未拥有过,所以总想拥有一台。 ...

恭喜又添加新装备。。。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又添加新装备。。。鸟

装备一件件地攒,现已初具规模,常被家人说:工具一大堆,比人家修理店还像修理店,没见你挣一分钱回来!

网友G:
用来维修测试还是值得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来维修测试还是值得入的

确实不错,数字大,读数方便。原来的睿灯电源这么小一块屏幕,塞满了各种数据,要凑近了仔细看,不方便。

楼主:
龙威还可以的,牌子比较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