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768K晶振内部结构

楼主(2022-08-07):
从晶振的根部切一圈,把内部抽出来

对着光看,有部分结构是透明的,应该就是切割出来的石英晶体
很明显的音叉结构。如果不做成音叉结构,32.768频率太低,得很大的尺寸才行。

再放大看看,石英晶体是有特定形状的。
震动频率和形状,尺寸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
第一次看到晶振的内部,可惜太模糊了。

网友A:
换手机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手机再拍……

换成单反,没微距镜头也白搭

网友:
拆机手艺棒!无奈摄影器材不行。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晶振的内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细节了

网友:
真没拆过,看看

网友:
又一次强行微距的……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竟然没有拆碎,佩服佩服!

网友:
什么古董手机?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晶振内部的样子,前些日子有个坛友拆了一次,今天又看了一次32768的,长见识了,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次见到,可惜糊了。

网友:
再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可惜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第一次见晶振内部,原来内部就是毛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