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真假小米USB接线板差别及小米减料事实

楼主(2022-08-07):
大家好,首次发贴,请多关照。

家里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买了个小米的带3个USB充电口的插座,但USB没电坏了。
拆开一看,是假货。

外观就没拍照了,和真的几乎一样,正面看不出来,只有看反面底部的字,并且要放在一起对比看,才能看出不同。
主要是看内部:

拆开后,烟熏的痕迹真的是吓了我一跳,没把充电设备给烧了是不是就算万幸。

再把USB电源板翻过来看一下:

我一看这情况,也别修了,这电路设计简单的令人发指。
其中,CSC7156这个芯片内部整合了MOS管,但厂家资料介绍説,设计目标是5V1A。
这现在3个USB口,用这么个芯片,不知道的插2个以上的设备充电时,就gameover了。

于是,准备再购入新的。

又犯了穷人的毛病,在闲鱼上找到便宜的,説是小米真品,大量从公司回收的,USB有故障,所以才便宜。
我一寻思,小米这款USB一般控制芯片是3776BM损坏,网上能买到,咱自己修一下,也算是捡个便宜吧。

于是下单了2个,谁知到手后,翻车了。

我买的这两款,东西是小米的真东西,这不假,但PCB电路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PWM控制芯片并不是3776BM!!!!!

是不知名的控制芯片。上图:

实际的控制芯片是不知名的,反正我在网上没有查出来,并且这个芯片是5脚的:

网上查了好久,没有任何的信息。
看来,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人家就是无法维修才便宜卖的,但凡能修好,人家花几元钱修好不是能卖更好的价钱嘛。

除了主控芯片不同外,相对比本坛之前的拆机贴子中的照片,感觉小米是减料了。
这2块板子都没有了搞干扰的共模电感

注,此图是借用网络图片,该图的原贴地址是: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9831.html

但我购的这两个,还竟然不一样。
其中一个是2个独立的电感(1个工字的,1个丝环的)
另一个是就1个电感,另一个电感的位置短接了,

上图:第1个板子

上图: 第2个板子

再来看MOS管:

总结:
1、小米这种排插假的很多,从外观上很难分辨出来,大家最好通过可靠渠道购买。
2、小米这种排插有的生产批次存在减料行为。
3、小米这种排插的不同生产批次的电路及用料相差很大。

这也没啥,电子厂在生产过程中发生替代料也常见。
再退一万步説,人家厂家可能早就声明过了“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我这两个板子,简单检查了一下,整流桥后都有310V(有效值)的电压
其中一块板子疑似进咖啡了,主要是后端电路有问题
另一块板子是前端电路有问题,疑似主控芯片坏了

麻烦的是,找不到替换的芯片

各位朋友,对这种5脚的PWM控制芯片有了解的吗,万分感谢!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
假的和真的使用上的区别是,
假的的安全门很紧,插头插入时很费劲
真的就比较顺畅。

拍照用手机总拍不好,无奈拿出吃灰已久的佳能单反77D,没有微距镜头,用EFS 18-200拍也凑合。

网友:
现在的小电器,坏了几乎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
假的和真的使用上的区别是,
假的的安全门很紧,插头插入时很费劲

产品都有降本的需求。。小米,找代工(其实是贴牌)。。压代工价格。。。代工只能想办法降本。。

当然降本 ,必须发起变更。。小米同意变更,代工才能生产。

网友A:
77d让你拍出30w摄像头的效果也挺不容易的你把相机拿远点儿拍完数码放大都不会是这个效果,单反普通镜头不适合拍微距,焦距和景深都不合适,效果不会比手机来的好,撸个镜头倒装环拍微距也只是勉强能拍,并且大部分功能丧失,微距镜头又太贵,所以这个相机在你手里基本上就是浪费,不如赠送有心人

网友:
照片整体还是不错滴呀,主题突出,背景虚化,一下子就找到重点了呀

网友:
不会买这种东西,,,家里多是apc美标插座,,usb充电老王家   老5家买些就行。

网友:
不是最次的,还过得去,还有更简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d让你拍出30w摄像头的效果也挺不容易的你把相机拿远点儿拍完数码放大都不会是这个效果,单反普通 ...

呵呵,没有微距就放远一点,长焦放大,然后图片裁剪。。。。确实费劲。。。。如今的单反。。。。几乎是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
假的和真的使用上的区别是,
假的的安全门很紧,插头插入时很费劲

真的安全门也紧,我手上有3只官网买的

网友B:
话说USB5V电源一直通电,真的好吗,真的方便吗?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黑色位置爆炸时壮观。

网友:
已经不错了,比我买的10元正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微距就放远一点,长焦放大,然后图片裁剪。。。。确实费劲。。。。如今的单反。。。。几乎是鸡 ...

我用单反拍了几回微距最后放弃了,光圈太大,调到最小还是大,导致景深太浅,就眼前一点儿面积是清晰的,周围都被当成背景虚化掉了,焦距也太大逼着离很远去拍才行,总之单反普通镜头不适合拍拆机帖,我现在就用手机,还不能太好的大底的手机,理由一样景深和对焦问题,拆机微距需要距离尽量近,所有元件尽量清晰,不需要人像的虚化的艺术感,拍出照片四周都看不清一切都白瞎,单摄手机加补光灯戳近拍比单反效果好的多~

网友:
品牌的USB插线板做工好,电路板不容易坏,只是一旦坏了,也不容易维修,只能换模块。

网友:
这个正品3口的刚出来我就买了,一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USB5V电源一直通电,真的好吗,真的方便吗?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必要? ...

我准备修好后在侧面外壳上打洞加一个自锁开关,控制USB板子的通电。现在的PWM控制芯片功耗都很低,主要是前端大电容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对寿命是不是不利?

网友:
真货安全门也很紧。刚发布的时候我在官网买了一个,USB长期插着一个IPAD,平时手机充电也用它。用了好多年了依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