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机械定时插座改进。。。。

楼主(2022-08-07):
开始买了2个金科德的电子式定时器用了3年多就不行了。换了X电容和继电器也管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又前后买了5个机械式的到是能用很久了。就是内部给线圈供电的大电阻温度有点高,问下大家能不能换同样阻值功率质量好的金属膜电阻会不会温度低很多。
复制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机械式的,用了半年坏了

网友:
用更大功率  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A:
换同样阻值功率级别(一般是1W左右的,可换3W的)再大一些的电阻温度会低一些。

网友B:
这个继电器能达到10a吗,有点悬哦

网友:
微电脑时控开关KG316T大功率30A,这种才稳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继电器能达到10a吗,有点悬哦

给鱼缸的打气泵和造浪泵用的。十几瓦功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继电器能达到10a吗,有点悬哦

看继电器的触点铜片够厚够大,应该过10A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是新款 是没原来的耐用了,我的老款带欧标输出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还在用 十几年前50块钱买的,现在的产品越做越差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好东西不是好产品

网友:
一般来说,电子的除了里面的后备电池时间长了要换,其他没问题的,我两个电子的用了差不多十年了,还在服役。不过跟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
十多年的定时插座还在服役,现在用在厕所里面的电热水器上,每天夜里关机,快天亮时候通会儿电,下午快下班了通电到快睡觉的时候

网友:
金科德电子式的继电器特差劲,仅带路由器和电脑,继电器触点就会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同样阻值功率级别(一般是1W左右的,可换3W的)再大一些的电阻温度会低一些。 ...

电阻功率换大的,只不过不容易烧毁而已,发热量还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用并联的办法,用两个或三个电阻并联,并联后阻值和原来的一样,这样,每个电阻的发热量会降低。总发热量还是一样的,但分解到并联的电阻上了

网友:
我手头有个金科德,10年前一工地连续使用了好几年也没坏,后来到我手上就没用了,放了这些年电池坏了。

网友:
不知道用电容替换电阻行不行

网友:
同品牌电子式用了顶多一年,然后再也没买过这个品牌

网友:
没用过,感觉这个做工不算太好

网友:
金科德,我用了很久还行呀

网友:
换啥电阻都发同样热量,体积大点(瓦数大)的电阻表面温度低点而已。
可以测出电阻工作电流,改做用电容提供同样电流,就不会发热了~但是注意不出现谐振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了很久也还行,大概是因为用在小功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