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当充电器与普通充电器在效果上有区别吗?

楼主(2022-08-07):
看到很多人用 服务器电源改可调电源给锂电池组充电,与3段式锂电池充电器效果上有区别吗?

网友A:
可调电源可以改电压电流,普通充电器电压电流基本固定没法调,可调的还能冲多串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B:
我感觉那些用什么中兴2400之类的大功率电源改可调用来充电的人就是为了充电快。因为我觉得电动车厂家都是以用户晚上回家就给车子充电充一整晚这个习惯来设计充电器的,所以一般电动车充电器功率都不大,几十瓦,一百多瓦左右,一般充8小时左右充满,可能是有些人的充电习惯不一样,所以需要快充。

网友C:
正规的充电器(劣质产品不在讨论范围内)会按照电池的特性进行充电,加上必要的恒流、限压、限时、过冲等控制电路组成。而稳压电源充电一般只有恒压或者恒流方式充电,长时间使用对电池是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那些用什么中兴2400之类的大功率电源改可调用来充电的人就是为了充电快。因为我觉得电动车厂家都是以 ...

可调电源只要设置电池的截止电压,以及一个适合的电流,就什么电池都能充,不管是锂电池还是铅酸电池,是不是说可调电源只有恒流和恒压两个阶段。我买过一个12.6v7.5A的充电器,有预充电功能(低于9V为0.75A预充电,充电至9.2V恢复正常充电),关断功能(电压充到12.3V以上且电流小于0.65停止输出),恢复充电(电压低于12.2V启动充电)。是不是说这款充电器不会长时间涓流或浮充电池,更能适合无人值守的充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充电器(劣质产品不在讨论范围内)会按照电池的特性进行充电,加上必要的恒流、限压、限时、过冲等控 ...

我的猜想与您解答的非常接近,所以我认为可调电源不适合无人值守的充电方式,理想的充电模式应该结合电池内部温控,给充电器一个温度检测信号,由充电器控制充电功率甚至停止充电。不知道现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有没有这方面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可以改电压电流,普通充电器电压电流基本固定没法调,可调的还能冲多串的 ...

感谢解答

楼主:
网络延迟,重复回复了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电流大吧,毕竟成品的电流都不大

网友D:
没啥区别,除了电动车,我所有电池都用的可调电源,不需要单独的充电器,可调电源就是万能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猜想与您解答的非常接近,所以我认为可调电源不适合无人值守的充电方式,理想的充电模式应该结合电池 ...

可调电源充锂电池没问题。。充满就会断电不会一直充。除非电池不好会有涓流。铅酸电池充满后还有微弱的脉冲电流冲击吸附在级柱的硫化物来保养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啥区别,除了电动车,我所有电池都用的可调电源,不需要单独的充电器,可调电源就是万能充。 ...

你好朋友,你冲的这些电池应该都是有保护版的吧,要不然一直冲,会不会把电池冲坏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朋友,你冲的这些电池应该都是有保护版的吧,要不然一直冲,会不会把电池冲坏了。谢谢 ...

没有保护板,除了串联的电池组外,单体电池我都没有保护板,设定好电压怎么会充过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保护板,除了串联的电池组外,单体电池我都没有保护板,设定好电压怎么会充过头呢? ...

谢谢解答

网友F:
不较真都一样,较真那就是充电器比可调电源好。充电器是有充电电路的设计,根据电池的不同设计不同。电源是需要你来手动来调节电压 电流和充电时间的,如果你调节不对,电池就危险了。我用电源实验把一个12v电瓶充的鼓包都快鼓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较真都一样,较真那就是充电器比可调电源好。充电器是有充电电路的设计,根据电池的不同设计不同。电源是 ...

感谢经验分享,有机会我也买个可调电源玩下。

网友:
不防反接 一旦反接 要么电池炸 要么充电器炸
服务器电源大多都50a左右,一旦接反,后果严重

不带预充电,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不能小电流预充
不带温度补偿,温度保护

最主要是不带防反接功能,临时凑合下可以,长时间用可调充电,早晚要翻车。
充电之前确保正负极接对,反复核实下。

最好不要用可调做常规电池充电,一旦接反后果严重

网友:
据说没有串二极管的电源会搞坏电源,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保护板,除了串联的电池组外,单体电池我都没有保护板,设定好电压怎么会充过头呢? ...

有时候电池有问题,会出现电池发热, 电压上不去。
有点危险。还缺一个温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