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的三元锂电池放在不锈钢壳子里真的安全吗?

楼主(2022-08-08):
有很多人用18650或软包三元锂电组装成48V电池包,供电单车,外面装上一个不锈钢壳。
这样真的安全吗?不怕起火爆炸了?

网友:
不安全,要做好绝缘。

网友:
不锈钢壳一热失控就变炸弹。看抖音那些作坊,有些电池的摆放是平躺的。大多数大单体官方是不允许平躺使用。

网友:
不安全不安全

网友:
增加了战斗破片和杀伤范围

楼主:
画蛇添足了啊, 看了一起爆炸,是不锈钢外壳的电池。
如果直接塑料壳是不是还不会爆炸 只会燃烧。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个父女骑车炸了  害惨了孩子  路人都被点燃了

网友:
不安全,最好还是不要用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用塑料壳来的实在

网友:
一旦电池出现问题,任何壳都没有作用。所以,这问题其实没有意义。。。

网友:
不锈钢壳的电池,基础工艺是装壳子之前先包裹1mm厚玻纤板绝缘的

还有铝壳带水冷的电池呢,那东西的工艺是电芯中间加铝制水冷通道,水冷通道周边是全灌封的,锤子都砸不裂

网友(2025-03-05):
没有现成的电池盒,三D打印没条件,只能网上下单定制,想了很长时间了,就怕金属电池盒出问题,绝缘隔离压力山大。至少得三层不同材料的绝缘包裹才行啊!

网友:
   没有必要用锂电池的,听现在卖电单车行规,电单车入牌时候,借一个锂电池去上牌,这样整车重量符合标准,上完牌后拿回店里,再换上铅酸电池的,锂电池容量大一点就过千元,铅酸电池换一次电池也就是3百块钱,锂电池的一千元,可以换3次铅酸电池了,大家使用时间都差不多的,换一次都是2年。锂电池换了铅酸电池肯定更安全的。

网友:
一旦出问题,什么壳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