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折叠眼镜

楼主(2022-08-08):
老婆拿来一个折叠眼镜,说眼镜断成两截了,观察发现中间连接处的一端孔裂开了,掉肉了,挂不住螺丝了。那就修吧。看照片说话。

折叠眼镜,很小巧

断成两截了

这个连接部件一端的孔裂开缺肉了

取下看仔细

用一根缝衣针,裹上几层卫生纸,粗细基本正好

加工别的塑料件时留下的碎屑

请出神胶粘之,缝衣针上有卫生纸垫着,不怕胶把缝衣针粘在孔上

没有模具,只能凭感觉

胶凝固得差不多了,立起来看看

胶凝固牢靠之后,打磨规整

装在一起试试,合起来没毛病

打开没毛病,成功修复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手艺不错,但是没有钢骨架,牢固度到底如何只有时间来检验。
如果是我改的话,我会用铜丝先打个骨架,然后再用胶水加纤维做出造型,然后再打磨。
看这个结构也挺简单的,用锉刀锉铝合金直接弄一个铝的也挺方便的。

网友:
节俭小能手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用的油脂胶,有什么特点?

网友C:
牛,塑料碎屑都保存着……

网友D:
好手艺,巧手!

网友E:
看效果能用多久

网友:
真的是人才!

网友F:
这也能修好,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但是没有钢骨架,牢固度到底如何只有时间来检验。
如果是我改的话,我会用铜丝先打个骨架,然后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用的油脂胶,有什么特点?

比502厉害,耐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塑料碎屑都保存着……

歡迎探討

楼主:
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能修好,牛人

谢谢!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心细的人。。。。。

谢谢!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巧手!

歡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效果能用多久

歡迎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