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装微动簧片

楼主(2022-08-08):
原来拆装簧片很简单

如图,把整个簧片往左下角一推,使左下角的卡点脱出卡槽
然后就拿下簧片了

当然还是有点变形,再用钳子修理一下

这样就很方便打磨触点了

打磨完再装回去,只要操作得当,对性能影响不大

网友:
触点是镀银的吗?

网友A:
这可是技术活,我拆过,弹飞了,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技术活,我拆过,弹飞了,好找啊

还是没掌握核心技术啊

网友:
技术活没错,一把好的医用镊子,一把薄的一字改锥,捏住非触点端,向后稍拉动一点就可以脱离了。

网友B:
微动拆开后就更容易氧化了

网友C:
用啥打磨,磨损了还行吗?

网友:
这个拆过,修不了,最后还是买新的

网友D:
只要拆过,再装上按动时就不如原来的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拆过,再装上按动时就不如原来的舒服了。

哈哈,那是一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掌握核心技术啊

天天还在                                                                                   灌水
发帖,精神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天还在                                                                                   灌水
发 ...

哈哈,咱做人厚道呗!

网友:
拍照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同样拆过n次,刮下触点,再来点WD40,装回OK了~

网友:
拆之前先粘一段胶带,崩飞了很容易找回来

网友:
这些都是直接换掉的消耗品,一两元一个,甚至几毛钱的事情,最近刚买入了10个国产的完美静音款,以前还追求所谓性能买过樱桃的,还不是一样差不多耐久度,就是声音更大更硬。现在追求静音了

网友:
没用了,我拆装了下,没过多久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动拆开后就更容易氧化了

拆开后加神油,比原装的使用年限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啥打磨,磨损了还行吗?

用细砂纸打磨就行,不过我都是直接上小刀刮,再装上又能用一段时间。后来知道有神油后就直接用棉签蘸神油了,感觉比原装的使用的年限还要长。当然也经历过换其他废鼠标上微动的经历。现在都懒了,直接在按键的那个缝隙用棉签挤入大量神油然后疯狂按啊按啊以便神油能够进入到触点,这招也挺好使

网友:
打磨能用下,但不长久,最好还是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