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国标小电驴显示能改吗

楼主(2022-08-08):
新国标小电驴显示能改吗
年底就要全部清除超标没牌没驾照的车了,
去换了个国标小电炉,试了很多给品牌外观就那么两三样,都差不多不好骑。
旧车抵扣还补了2000真G8贵啊,感觉旧车就是白送给他们的了,
无须驾照的,48V,400W,25km/h速度蜗牛一样慢。
摩托车驾照和汽车驾照是扣一个分…………就没去考摩托车驾照了
解除限速后就和原来的差不多了。

现在解除限速后有两个问题,
1、显示速度一直最高还是显示25km/h
2、电池电压显示48V(实际是5个电瓶60V的)

1,显示速度能也解除吗?显示正常速度
2,电压能改成显示显示实际电压吗?一直显示48V都不清楚大概电量还有多少了,等骑到没力的时候估计就亏电了吧,这样电瓶很快就阵亡了

难道只能换哪个显示屏还是控制器????

网友:
改不了,想显示全得换表或者重新刷程序,刷不了只能换,换了以后电压就比较难处理,有些地方发现你电压不对就会按非法改装处理,车子没收追究改装人责任,所以建议你原样不要动。

网友A:
这年头,都能骑着电炉上该了 冬天还好,三伏天多热啊

网友:
我去,这新国标还是可以5个电瓶,速度还是可以超过25的啊?那我现在的这台骑了6-7年的有个限速插头的,插上应该就符合新国标了吧?控制器换过后没有速度表,大灯不亮,喇叭也不响。感觉国家这么搞,最终赚钱的还是车商、车企。

网友:
你可以小改一下控制器,配个1000W控制器还是可以的,平时低速配合400W电机正合适。
但如果是锂电池就不能改,锂电池输出电流一般不会超过35安培。

网友:
改不得,改了后JC会请你去谈话的,而且扣你C照的分。

网友:
电压显示哪天捞钱的缺钱了,看一下你的车子,你就完了,有的直接拆车数电瓶。

网友:
这个是国标的壳,非标的芯吗

网友:
我是来看小电炉的,结果说的都是电驴。

网友:
小电炉,我是冲这个小电炉进来了,没想到…………

网友:
昨晚骑电动车,遇到个骑公路赛自行车的小伙,跑得比我还快,我小毛驴表显都30。好多地方连非机动车专用道都没有,还一刀切的搞新国标,不切实际,如果限速就能保证安全,那为什么小汽车不设限速呢(我讲的是车子本身限速,不是违章那个限速)?以前搞个按排量减半征收购置税,政策法规还是要根据实情来定,切一刀不合适的。

网友:
改完上路被阿sir查到算非法改装吗

网友:
好吧,我再次看了一下标题

网友:
被小电炉拉进门看小电驴

网友:
电炉?电驴?我看花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都能骑着电炉上该了 冬天还好,三伏天多热啊

冬天也怕烫啊,毕竟好几百度呢

网友:
直接换个显示屏了事。
宝上都是适配多种不同电压的。
我自己加装了一个,但其实也没啥用~速度不准,公里数不准等等~
最简单就加装个电压表,自己判断着是否没电了~

网友:
我也再次看了看标题。
七月初刚买了个72V 1000W的电驴,欢乐表,看着很不顺眼。

网友:
是电驴,不是电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都能骑着电炉上该了 冬天还好,三伏天多热啊

我也不想啊 没钱买四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