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偶尔充满电不转灯充鼓电瓶,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楼主(2022-08-08):
小国标电驴一辆,使用的12Ah*4免维护电瓶,不到两年
前段时间在车棚充电偶尔发现充电一宿但没有转灯,一共发现了两次,在第二次发现后没多久就突然发现原本能骑个十多公里的路程突然变成三五公里就亮红灯了
想小电驴应该是出了问题,或者电瓶损坏导致容量突然下降,或者线路有虚接的地方导致在骑行的时候虚接地方发热导致电流变小
因为就在家门口买的车,再加上天气炎热自己也懒得折腾,所以就去了卖车兼修车的店里,拆开后发现果然是电瓶被充鼓包导致容量减小,4块电瓶都涨得鼓鼓的
后来花费二百四十大洋及旧电瓶给他,换了四块新电瓶,后骑行里程恢复。

后来细想了想,如果充电器是好的,那么就会在充满电后断开充电电路不会再继续充电就不会充坏电瓶了,哪怕是充上个十天半月应该也没关系

估计是两次充电没转灯导致的电瓶被过充损坏。
现在也换了充电器,也换了电瓶,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看网上有卖那种充电保护器的,发现是靠电流大小来控制充满电后断开电源的,但如果是充电器充满不转灯的情况,充电电流也不会变得太小,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保护器是无效的;
又看到网上的充电的那种倒计时插座,感觉似乎靠谱,顶多就是充不满电嘛,但家里那位感觉太麻烦,于是买了也没用。

在这想请教各位大佬,你们是怎么保护充电器及电瓶的,怎么能够保证电瓶不被充坏?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建议购买一个力萌的充电器,可以看到电流以及充了多少电量,对电池保护也很好,八年前购买时快200一个了 ,用了七八年因为下雨进水坏了,刚刚重买了一个才60元。用其它充电器电瓶只能用一年多,用这种可以多用半年以上,电池从来不会充坏的。

网友:
可能是潮湿所致

网友A:
充满电都不转灯这种充电器早该扔了,正常好的充电器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都不转灯这种充电器早该扔了,正常好的充电器没什么问题的。 ...

头一次发现这种情况就没在意。后来又能转灯了就更没在意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 充电器是原装的新电池会转灯 就是旧电池不能转灯了

网友C:
买正品的南京西普尔充电器,充电保护器都是鸡肋的产品,实在不放心买个倒计时的。12Ah的差不多3-4小时救能充满了。

网友:
超过2年的电瓶,不转等说明缺水了

网友D:
定时插座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正品的南京西普尔充电器,充电保护器都是鸡肋的产品,实在不放心买个倒计时的。12Ah的差不多3-4小时救能 ...

买了倒计时插座了,可是我们家那位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 充电器是原装的新电池会转灯 就是旧电池不能转灯了

那您也查查电瓶或者充电器吧,别把旧的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插座买一个

买了倒计时插座了,可是我们家那位嫌麻烦,人家不用

网友E:
电瓶缺水。。。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缺水。。。鸟

不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有一个电瓶损坏或者没充满,但浮冲电流不足以充满这个亏电的电瓶,那么就会一直处于充电状态,于是其他三个电瓶就干了。

网友:
一般铅酸电池寿命不是很长久,两年应该是差不多,循环充电顶多500次后容量下降内阻增大。其次充电器很关键,买那种带定时功能充满自停功能比较靠谱些。

网友:
电池缺水  长期充就会引起不转灯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给电池加蒸馏水 一块电池六小格  一小格5毫升 基本能转灯 但是有风险不保证电池不坏

网友:
不是充电器坏,一般是铅酸电池寿命到了,有动手能力的可以给电池加蒸馏水。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F:
买个50°的常闭温控开关串联在充电回路中,然后温控开关固定在电池上面监测温度,温度高了就自动断开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50°的常闭温控开关串联在充电回路中,然后温控开关固定在电池上面监测温度,温度高了就自动断开停止充 ...

拆开电池串到里面对吧,这个挺好,十安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