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油烟机开关脱落了,紧急拆机修理,利用手边能找到的材料先应个急吧!

楼主(2022-08-08):
妹妹家的抽油烟机,做饭时按开关缩进去了,只能用筷子先捅开用着,吃完饭再拆开修理
美的的,具体型号不详

应该是开关一侧的固定位置脱落了

拆掉玻璃板两侧螺丝,就能拆掉面板
果然是断了一边

主机一侧里面空荡荡

主要是灯线

再看开关,有点像落地扇的,但自锁位置不同

塑料支架完全断裂

另一侧也有裂纹,只是还没断,估计是热胀冷缩导致材料疲劳了吧

安装座及键孔

妹妹家没啥材料,有金属片,但也没法掰弯、切割
结合目标,找到垫圈和自攻钉

打算用这种方式固定
但这样是夹不紧的

又找到塑料胀塞,大头正好可利用

这样就能夹紧固定了

侧面看的样子

感觉按键有点卡(主要是失去螺丝定位功能了)
把键帽表面的油垢砂掉

键孔也清理一下

再装好开关,拧紧螺丝

看起来不错

按键也顺畅了

装回抽油烟机,功能恢复,应该不会再掉了吧

手边没啥材料,只能这样了,反正也是终身保修
原本是应急修复,但看样子作为永久办法也是不错的,如果再松就打胶

网友:
用AB胶水能粘结实吧 不过粘好了就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这不算应急,比原来的更坚挺了

网友:
比原来还牢固

网友:
不错不错!也可以用一片长点的铝片,折成U字型,中间小翻边定位,两端打孔固定,估计能用个三五年!

网友:
用铁丝圈个圈两头卡到铁片上

网友:
处理得不错,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还是上 长的螺纹螺丝加双螺母固定吧。自攻螺丝 在活动位置,肯定会松。打点502胶,能用得久一点。
          这外观,咋跟 万家乐 的一模一样

网友:
漂亮  物尽其用   我一般直接上502  ab胶

网友:
这样牢固,比502强

网友:
网上转转买个换了 这样也用不久

网友:
手到病除修的真好,不过,这不能体现你的强项,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改成触摸功能会比较好些。

网友:
这办法不错哟,赞一个

网友:
临时应急不错滴。。。。。。。。。。。。。

网友:
之前扔掉的油烟机也是因为按键内部脏了 各种按不动或按不到 换成林内触摸的了

网友:
偷偷的告诉你,按键的赃物用洁厕灵一洗,像新的一样。

网友:
这种塑料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效果很好,先粘合好原支架,再上垫片固定,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用铁条压住,上螺丝,用到下辈子

网友:
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必须点赞。楼主功力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