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力科LECROY 9384示波器折腾记(发现了一个通病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2-08-08):
上次在闲鱼捡了台力科9348示波器,也发了拆解图,详情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383-1-1.html

但是用来仔细用了下发现有几个故障:
1.键盘部分按键失灵
2.软驱失灵
3.CH3通道报错(重点说)

第一部分:键盘部分按键失灵维修
1.拆开发现薄膜按键的走线出现断线,怀疑是有人故意损坏,或者是老化了

仔细看,红色圈住部分有断线痕迹,也有部分走线发黑了,可能是老化了.
这种薄膜按键不能使用电烙铁焊接,不然会融化,
最好使用导电银漆进行修复
如图下:

就是这玩意,我买的是0.5ML,15块钱包邮,别看是有0.5ML,实际上量是非常多的.

这是已经修复了两条线路,后面全部修复好就没拍了.

第二部分:软盘失灵维修
像这种老机器用的软盘,里面的皮带基本都会老化然后断掉.
皮带淘宝上有卖,9.9元可以买到各种长度的皮带.

拆开软驱外壳

发现皮带断掉

重新安装上皮带,把外壳装上就好了

第三部分:通道报错(重点说)
这个故障在老款力科示波器上很常见,如93XX系列,还有LCXXX系列
故障表现为:
1. 4通道全部都是时基调慢了波形全是杂波,但是时基调快了又正常了.
   屏幕上方显示 Cl_measure_gain_and_offset_cntr ??
                        Cl_measure_delays:ADC ?? Failed
                      ??这两个问号指的是具体的通道
                   大概意思是增益和偏置校准失败,ADC校准失败

类似这样

图片引用了国外的网站

像这种情况呢,多数是PLL电路出现了损坏
那这个PLL电路在哪里了,这玩意就在采样板的金属罩子下面

红色圈圈那个就是
我们把金属罩拆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电路板

左下角的 MC10E016FN芯片由于工作的时候发热比较厉害,是比较容易损坏的芯片.

然后这是国外网站的维修经验,截了个图你们看看

2. 某一个通道时基调调快了波形全是杂波,但是时基调慢了又正常了.
   屏幕上方显示 Cl_measure_gain_and_offset_cntr ??
                         Cl_measure_delays:ADC ?? Failed

  我这台就是这个故障

   这个故障国外论坛也没有维修案例,我足足用了3天晚上才修好,晚上8点下班就开始搞.

这个杂波在时基调快的时候特别明显,类似图上面,调到1ns的时候差不多变成三角波
这个故障是我第二次遇到了,可能是通病.

修这个故障我们先把所有通道的设置调成一样,
例如5V一格,然后1MS一格的时间,然后对比着测试
这个故障是AD芯片的偏置电压出现了问题,那这个电压可以在ADC芯片的第一脚和第二脚测量到正常的是第一个脚-0.9V  第二脚-2.0V

就是红色箭头那几个脚
对应图纸上的OFFSET_XAB电压,这个电压经过了几个电压跟随器(LF347)到达ADC芯片,如果LF347出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我这个是第三通道有问题,实际电压测到才只有0.1V,不正常
然后我瞎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是断线了.
这个断线非常不明显,需要刮开油漆才能看到,或者是需要用万用表仔细测量.

这里有个非常小的断线,足足花了3天才查出来,可能我比较菜
至于它为什么会断线,我怀疑是旁边的C3519电容漏了电解液把线路腐蚀了

然后把线路补好,顺便把点解电容换掉.

再次开机就好了

总结:

1.这种老款力科学示波器要注意ADC芯片下的电解电容,机器年代久远,电容容易漏液腐蚀PCB.
2.断线可能目测不出来,需要用万用表仔细测量.
3.PLL电路损坏会导致4通道都出问题
4.单通道出问题要仔细测量ADC芯片下面的偏置电路,看是否有断线或者损坏的芯片
5.这种老力科示波器发热量非常大,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散热(开机功率都去到200W)

对了这玩意还自带一个热敏打印机,可以打印屏幕截图:

最后送上维修资料+图纸
链接: 传送门 提取码: k3vb

网友:
电路板断线十分的难查,楼主很厉害了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
LECROY 9384示波器被你玩的溜溜的

网友:
这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看都看不懂,

网友:
膜拜大神 维修工具花费的时间 精力都令人惊叹

网友:
楼主好手艺,牛逼,维修特别细致

网友:
我是小白,这样博大精深的文章,我看晕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说不定会用上。

网友:
开机功率都去到200W。。。。功率是够大

网友:
现在都眼花了,好多都力不从心了。

网友A:
还有用软驱的示波器,见识楼主的功力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软驱的示波器,见识楼主的功力深厚

不止有软驱,还自带一个热敏打印机

网友:
顶技术大拿,最喜欢看修老仪器的帖子了

网友:
感觉楼主修好软驱也没啥用,现在电脑没软驱了,也不能转到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