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充电头怎么改小电流?

楼主(2022-08-08):
另一个帖子已经有完美方案更改魅色的电流,这个充电头就不改了
论坛买的魅色智能充,最小500ma充电流,我电池容量小,500ma太大了,打算改个200ma的充电头配套用,
13年的充电头5V 500ma,想改成200ma的,请问大概要怎么操作?15:00追加说明
在老站找到了下面这个帖子,借用下电路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4996
红圈部分有个10欧姆电阻,我这板子上没有,我是否可以加上这个电阻,起到减小输出电流的目的?

稳压源TL431A,光耦817C,三极管C945,功率管13003

网友A:
1块钱买个TP4056充电小板,再对照技术文档改电阻就能实现小电流充电,坛友做过,搜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钱买个TP4056充电小板,再对照技术文档改电阻就能实现小电流充电,坛友做过,搜下就有了 ...

4056是4.2V输出,我现在还是要5V输出的

网友B:
你给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似乎有办法,查资料,431的和电路的,找到改的方法

网友:
另,似乎不用改吧?直接用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有办法,查资料,431的和电路的,找到改的方法

431控压的,貌似不能改电流,
其它几个就不明白了

网友D:
你要改的是充电器本身,而不是充电头?

你充电头电流太小,充电器需要大电流,会拉低输入,而导致充电器的单片机失控而工作不正常。

网友:
别人是要改大的啊。

网友:
你这种改法纯是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改的是充电器本身,而不是充电头?

你充电头电流太小,充电器需要大电流,会拉低输入,而导致充电器的 ...

我感觉你理解反了,因为魅色最小输出是500ma,我不改魅色,
我要改小充电头的电流,从500ma改到200ma,
那我小电池就用改的这个200ma充,大电池就换其它充电头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请教下,大概要怎么加电阻呢?

网友:
你的是啥型号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理解反了,因为魅色最小输出是500ma,我不改魅色,
我要改小充电头的电流,从500ma改到200ma,
...

谁反了自有公论。

原则上讲,充电跟电源无关,关键看充电的控制部分。

魅色的充电器里面有单片机,你限制供电势必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条件。

加大充电控制部分的电流取样电阻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概要怎么加电阻呢?

充电器电压减掉电池电压,除以电流,等于要加的电阻,但是可能会导致充电器工作不正常,最好是拆开充电器改充电器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反了自有公论。

原则上讲,充电跟电源无关,关键看充电的控制部分。

你的意思还是直接改魅色了?
那请问改魅色的话要怎么改?论坛有人改过吗?
有帖子直接能参考就方便了

网友:
usb口附近那个小电容,改小一半容量试试。

保持电压有没降低多少。尽量改小电容来降低电流。

网友:
看下电路图吧  自激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反了自有公论。

原则上讲,充电跟电源无关,关键看充电的控制部分。

我说用TP4056改更简单,他非要说改充电头。他怕不是把电源适配器当充电器了

网友:
板子背面看看有没有取样电阻,有的话把电阻阻值加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