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starc喵星智能手表充电器U4CT,改造给Ticwatch充电

楼主(2022-08-08):
之前拆了一个手表的移动充电器,现在改好了。就拆开重新接了两个脚,过程没有拍照,水一贴吧。
原来的拆机贴:[电源] 拆解Mstarc喵星智能手表充电器U4CT

定位好充电位置,重新钻孔焊两个针。

有些高了,找到的针有点长,内部空间有限,顶着电池了。

手表是ticwatch E,接上的效果,可以充电。

和原来的定位有些偏差,还是针因为太高了手表被挤出来。

充电器的电池也亏电,900的电池勉强能冲一次,当充电底座用吧,

网友:
创意十分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DIY使高手.

网友A:
ticwatch e 充电线经常有问题,这个思路好。搞个试试

网友:
可以继续添加充电模具,搞成多功能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cwatch e 充电线经常有问题,这个思路好。搞个试试

有拆

Ticwatch E智能手表充电线拆解,解决充电慢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87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

Ticwatch E智能手表充电线拆解,解决充电慢问题。

收到,我也直接将那个电阻去掉,不然根本没办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