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24V开关电源,能DIY 白菜白光T12吗,高人指教下

楼主(2022-08-08):
柯达扫描仪的, 24V 5A的,品质可靠,想 DIY 白光 T12烙铁,这方面小白,高人们指教下,淘宝上的成品不懂,不敢下手

网友:
这功率完全足够啊。。。。

网友:
功率都100W了,带小烙铁足够了吧。

网友:
接个T12烙铁

网友:
我用2.5A的都可以了,这个5.4A带两个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
指标达到还超了  24v3a   可以用

网友:
买个牛肉板白光直接用就可以了,只要改造一下插头就好了。

网友A:
完全可以,而且属于最优方案

网友:
一般来说短时间电流能达到3A的24V电源就足够了,因为T12也不是一直维持满功率运行的。

网友: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可以用,就是体积大了点吧?

用T12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而且属于最优方案

楼上楼下说用 24V 3A的就足够了,这个 5A的浪费了,体积还大了,最优是说品质可靠?还是说必须要5A的可靠一些?

网友:
3A就够了,这个绰绰有余

网友:
铁定没问题。我用的19v  3.4a的笔记本电源。
你这个电压电流都比我大。

网友:
带小烙铁足够了。

网友:
5A够用了,3A就行,想法把控制板装里面就行了

网友:
成品都不敢下手,你的技术diy能行

网友:
可以而且很简单 关键是太大了 不方便

网友:
我用的是24v2a的电源,也很可靠的工作。

网友:
5A够用了,怎么改头了。

网友:
我用惠普32V电源改过一台T12,主要是内部空间大,可以把控制板,电位器都放到电源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