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am8403接入电脑USB供电,移动鼠标有杂音

楼主(2022-08-08):
消除PAM8403功放板的干扰噪声|维修达人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上面这个是大神的原帖

之前看到有人解决了 杂音问题,是通过切断模拟地和电源地来解决的,好像是切断过孔
我发现 11脚和 2,15脚内部是想通的,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手机用的发不了截图,,好难受

网友A:
USB供电的功放很容易导入电源干扰,只要共地就会有杂音,很难根除,变通解决方法是提高输入的电平和降低功放增益

网友:
音频输入地线不接试一下!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供电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不明白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耗电少,可以用电池供电。。。。。之前做的,用笔记本拆机电池,2节并联,可以用很多长时间。

网友B:
先试试滤波磁环,再试试稳压稳流模块。

网友:
用充电宝供电就不会有共地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的功放很容易导入电源干扰,只要共地就会有杂音,很难根除,变通解决方法是提高输入的电平和降低功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8180&page=1
这个是大神的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滤波磁环,再试试稳压稳流模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8180&page=1

我按这样弄得

网友B:
我弄了个两块多的。DC-DC可调升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0.9V~5V升5V 600MA USB
然后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个两块多的。DC-DC可调升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0.9V~5V升5V 600MA USB
然后就搞定了。 ...

是用电脑的USB供电吗?
正常我用手机充电器也可以没有噪音

网友:
想办法搞个隔离电源

网友:
EMI过滤电源线。

楼主:
具体怎么做,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要效果,最好就用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 可以告诉我吗

淘宝上搜索“EMI 滤波”也可以再加个“线”
我举个栗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6#detail

不过十几块钱的小喇叭,就用我说的那种DC-DC稳压就够了,利用其电容和电感进行滤波,虽然有点儿不务正业,但是便宜啊!还方便,只要接线就行了。
因为我与其匹配的正好是“D类PAM8403功放模块”,实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索“EMI 滤波”也可以再加个“线”
我举个栗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 ...

OK,那我也去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索“EMI 滤波”也可以再加个“线”
我举个栗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 ...

等于说,我还是用电脑USB供电,,只是在中间加个dc转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