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西AVR-W3000VA自动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一直偏高

楼主(2022-08-08):
宿舍电压不稳,晚上高峰用电时间电压变化大.最低电压108V,最高245V,空调卡卡响,风扇慢到无风.于是买了德力西AVR-W3000VA自动交流稳压器试用.顺手拆机看看工艺.

经过几天测试,输出电压一直偏高,输出电压在240V至250V之间,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准,输入电压213V,显示输入电压是197V.输出电压是240V,显示输出电压是220V.当然,继电器切换的电路输出电压有误差可以理解,但是250V的输出不靠谱.已申请退货了.准备再买另一个品牌试试

最后上拆机图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压表显示偏高,德力西的东西还可以啊!

网友:
自动交流稳压器 ,大环牛。

网友:
有没有 带负载试试电压多少啊

网友A:
不知道这种继电器切换和滑动式交流稳压器比,哪种更好?

网友:
这种观测值的比较,还是建议使用正规的万用表进行测量。

网友:
这种继电器分段式的稳压器电压本来就不是线性的,高过某个区间才会跳转,240v也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继电器切换和滑动式交流稳压器比,哪种更好?

继电器的速度快,碳刷的无法响应跳变电压,比如电压跌落到120伏,稳压器调节到了120伏,但输入电压瞬间跳变到240伏的话,接在上面的电器就处处放炮了。

网友:
你能买到的基本都是这个样子,早先有电子管稳压器。1000VA的稳压器总重50多公斤。

这种稳压器输出电压显示是固定220V永远不会变的,输入电压会变但也是在10%误差内,只能当参考,所以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

5个档位推测每25伏一个档位,如果输入电压是200伏,那么加25伏就正好是225伏,但如果这时输入电压往上波动一点变成了210伏,达不到调节阀值,那么输出电压就会变成235伏。

网友:
这货就是自动切换自耦变压器供电方式的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速度快,碳刷的无法响应跳变电压,比如电压跌落到120伏,稳压器调节到了120伏,但输入电压瞬间跳 ...

从120瞬间变到240V时,不知过压输出会不会断开?

我又下单了碳刷的交流稳压器

网友:
机械式的本来就不好用,弄个ups试试。

网友:
这种是不是有很多抽头?感觉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
估计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他的电压表估计为了好看点就显示220

网友:
感觉要么是交流稳压器有问题,要么是功率表显示不准,德力西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变压器抽头。靠继电器调整电压,不如滑环变压器的准,继电器调压高点,低点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带负载试一下,并且这种不是精确稳压,就是大概一个范围

网友:
看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种不是无极调压,只有几个档位,高一个档位电压会更高,低一个档位电压又太低,所以会出现输出电压偏高。要精准输出电压的话建议选购那种碳刷式的。

网友:
这种抽头式稳压器本来就不精确啊,因为它是靠切换变压器抽头来实现稳压的,不可能做到无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