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修修这个慧眼充电器吧。屏幕背光闪烁,屏幕无任何显示

楼主(2022-08-08):
唯一的智能充挂了,,,突然就不好使了。屏幕背光闪烁,屏幕无任何显示。 怎么修提示下?

楼主(2022-12-05):
为了修它,我打算买个焊台。
真的不开玩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修它,我打算买个焊台。
真的不开玩笑。

当时为了换鼠标微动,买了个焊台,用了两次,换了2个微动,建议楼主别冲动

网友B:
莫急有可能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为了换鼠标微动,买了个焊台,用了两次,换了2个微动,建议楼主别冲动 ...

已经买了,sp200花了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急有可能是虚焊了

应该是变压器引脚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变压器引脚断路了。

接上即可

网友:
屏幕背光闪烁,屏幕无任何显示。

应该不是变压器问题。感觉是单片机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