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哪种冲牙器好

楼主(2022-08-08):
每次感觉刷牙都不干净,想买个冲洗牙齿的,不知道哪款冲洗效果好

网友:
同求,推荐个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
当然飞利浦了,差钱就买个二手的

网友A:
旅装的话博皓冲牙器5025还可以,台式的话考虑飞利浦,不建议二手,毕竟个人用品

网友:
有那种接在水龙头上的,感觉那个力道好控制,淘特小鸡换的力道太小了。
和牙刷一样,咱对功能不予评价,从原理上分析,价格智商税。

网友:
这个是我用了8年的,现在还天天用,质量还可以,还有卖
https://uland.taobao.com/coupon/ ... 66_3446435_61658419

网友:
反正千万别买力博得的冲牙器,简直就是垃圾,几个月就坏,都没用几次,保内换新后又很快坏了,保修期也过了,彻底报废了!家里那把博皓冲牙器用了几年还是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
飞利浦最好用,力道大,深层都可以冲出来,小巧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旅装的话博皓冲牙器5025还可以,台式的话考虑飞利浦,不建议二手,毕竟个人用品 ...

飞利浦什么型号

网友:
推荐个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
飞利浦的不错,力道大,牙缝中的残渣基本上都可以冲出来。

网友:
不建议二手,国产慧齿不错,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B:
有一种手动的,充气加压的,出差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手动的,充气加压的,出差用挺好

什么牌子

网友:
正确使用牙线,可以更有效的剔除牙菌斑,冲牙器我也有,也是不错的,建议冲牙器和压线搭配使用,用那种插电的,国产博皓就可以

网友:
直接插电的那种。大水箱的,结实耐用

网友:
同意前面的,博皓冲牙器也不贵,家里已经人手1台了!

网友:
买过一个松下的 马上闲置了 懒得用。感觉效果比我用力漱口好一点点。   我觉得买那个接水龙头的就不错。刷不干净的地方应该用牙签刮。假如你说的是牙缝 那当然是刷不到的

网友:
飞利浦HX8340,一直在用,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