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从双飞燕鼠标拆下来几个微动开关,这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2022-08-08):
拆了几个下来,换到我的罗技鼠标鼠标上。继续使用。但是不知道什么品牌?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没人知道嘛,擦

网友:
不纠结,随便用 。坏了就换,欧姆龙的1-2块一个

网友A:
拆下旧的换,折腾啊。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明显一个“飞”字,两个组成“双飞”,所以叫双飞燕

网友:
双飞燕定制的?

网友B:
TTC白点的风格,OEM成了双飞燕。那个时候TTC满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旧的换,折腾啊。

我那个双飞燕是全新的。中间的滚轮有问题好像,我记得是

楼主:
额,微动开关不至于定制吧。。。一个鼠标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C白点的风格,OEM成了双飞燕。那个时候TTC满天飞。

好吧,只能这么去考虑了,哈哈哈

楼主:
多喝水,多吃水果,谢谢提醒

网友:
拆开,触点打磨一下,还能用好久

网友:
确实挺像“飞”字

网友:
不认识的就是杂牌

网友:
管它什么牌

网友:
手有点脱皮了

网友:
你的手摸到什么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