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优利德钳流表测直流,是该钳正极线还是负极线还是无所谓?

楼主(2022-08-08):
吃饱了撑得折腾山寨jbc焊台,用大疆御1的电池满电13v,额定12给焊台供电,245焊芯和210焊芯还都能正常工作,只是210焊台最好把电池充的别太慢免得会烧掉个别体质弱的焊芯。我现在已经可以以任意电压和电流给大疆的电池充电了,所以控制电池电压不是问题。

但仍然有个问题,就是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钳流表如果钳到正极电线,最大电流只有3.3a的样子,因为电池供电,245的焊芯发热明显要慢很多,所以这个3.3a的电流会持续差不多20秒的样子,可以排除瞬时观察误差。

但如果钳到负极线上,同样情况下持续电流有4.4a

在达到设定温度后,钳正极显示的电流为0而钳负极电流显示有1.1a。

我之前测过这根245焊芯的内阻,大概在2.6欧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无论测正极还是负极,数值都不准确。我那个优利德也是低端货,精度不行,直流就40a和400a两档,误差应该比较大,但同样情况下钳正极线和负极线不该有1A的偏差吧?

有点困惑,求高人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呵呵,我找到原因了,沙发自己抢下来

低级错误。测量前没有清零,导致有个-0.55a的静态电流,我把那个“-”当做是直流符号了,其实区分直流交流是用“DC”、“AC”,然后,测量正极和负极电流的方向又不同,导致出现了1a偏差。

清零后再测,正极负极就都一样了,虽然绝对值可能依然不准,但至少都一样了。

网友A:
难道正极电流和负极电流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正极电流和负极电流还不同?

这还真是可能滴,比如烙铁头漏电,就会导致正极线和负极线电流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真是可能滴,比如烙铁头漏电,就会导致正极线和负极线电流不一样。 ...

初中物理知识啊,就不要装小白了吧。同一个回路里,任意测试点的电流都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知识啊,就不要装小白了吧。同一个回路里,任意测试点的电流都完全相同。 ...

我物理学渣,可能你们说的是对的

网友:
钳表本就不是精确测量工具,只能看个大概,带电导线,地磁对这表影响都挺大的。

网友C:
在同一个串联回路中,电流处处相等。所以测正负都是没问题的,注意电流方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个串联回路中,电流处处相等。所以测正负都是没问题的,注意电流方向即可 ...

多谢指教,我高中那会物理课的确是体育老师代课了一学期啊,就这么给耽误啦

网友:
串联回路电流相同,只要电流顺着你钳表头的方向,正进负出,也就是让屏幕显示的数值为正值,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过说回来,我还真多次注意到钳表测同一个回路的正负极线,电流有点点不一样,或许是误差?但每次都是进负载前的正极线的电流略大点,十几二十ma,从负载出来的负极线电流总是要小一点点,也是十几ma,按理说串联回路电流处处相等,于是我用恒流源给电阻丝供电,很简单的回路,正负极都串进万用表里,然后3个钳表,ut216c,ut204+,210e都测试一下,全都是正极线电流略大于负极线,但是2个万用表都是正确的,甚至1ma不差。由于直流钳形表的霍尔元件是检测磁场强度的,电流越大电磁越强,但或许是因为正极的磁力因为某些原因要强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说回来,我还真多次注意到钳表测同一个回路的正负极线,电流有点点不一样,或许是误差?但每次都是进负 ...

电流刚流出去有电压,磁力会强一些?等溜回来负极的时候,已经没有压力了,磁力就弱了?然后导致钳流表出现不同的数值? 我测的倒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刚流出去有电压,磁力会强一些?等溜回来负极的时候,已经没有压力了,磁力就弱了?然后导致钳流表出现 ...

复杂,我也不知道,或许是误差吧

网友E:
主要原因是钳头的剩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剩磁磁场也是有方向的,如果剩磁与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一致,则总磁场加强,所以测得的电流就大,与被测磁场相反,则总磁场减弱,测得电流就小。测之前清零,就是在电路上消除剩磁的影响,于是测量结果就基本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原因是钳头的剩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剩磁磁场也是有方向的,如果剩磁与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一致,则总磁 ...

正解,我就是疏忽了,没有清零

网友:
感觉 不太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找到原因了,沙发自己抢下来

低级错误。测量前没有清零,导致有个-0.55a的静态电流,我把 ...

对,应该一样的

网友:
不必纠结了,我算是想明白了,首先简单的串联回路肯定是电流处处相等,基尔霍夫定律也说了“进”等于“出”,之所以钳表有时候正负电流不一样,是因为测量的方式问题,直流钳表霍尔元件太敏感了,哪怕左手换右手测量,由于地磁或其他干扰,误差都可能有0.01a,而用万用表就几乎没有丁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