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大气层软破Switch无法开机----故障排除

楼主(2022-08-08):
正常使用的Switch,大气层软破,电池没电后自动关机了。充电后开机,没反应。

百度了常见的3种拯救不开机的办法,无解。
初步判断可能是电池彻底挂了,或者充电模块有问题。
在狗东买了一块7天无理由退的电池,开始拆机更换。

左右侧各拆中间1颗,上下侧的都拆,后盖4颗,读卡器一颗,屏蔽罩若干颗。
取读卡器、屏蔽罩,拆电池排线,把新电池接上,先看看能不能开机。
…………
还是开不到机

于是问商家,新电池是否需要先充些电才能开机,答“不知道”

接着上表,测出标称3.7v的新电池实际3.7x,旧电池4.2x…………
难道是充电模块有问题?
插、拔充电器各测一次,数据正常。
又抽插一次进行确认

至此,我已束手无策,技术能力仅能够支撑拧螺丝、查百度、开关机等常规且低端操作,陷入僵局…………

认输还是继续折腾?
垂死挣扎查了一下百度,偶然间看到过有人说要引导才能开机,当时把这种说法当无稽之谈,因为软破机不引导只是不能进大气层系统,而可以直接进正版系统,
只要有电,不引导也能进官方系统。

现在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一下又不会死,就短接、插引导器、同时按电源和volume+
瞬间引导器指示灯一闪,
开机

拆下新电池排线,插回老电池,引导--开机,接电源检查 充电情况,ok

故障排除,电池退回。

百度查到的治疗不开机的办法基本都是那三种,其他还有一些不着边际的办法,没有普遍性。
本次解决的问题仅针对我这个大气层软破机,是否为通用解决方案,有待各位玩家验证。
发帖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和尝试办法。

网友A:
最喜欢技术帖子。。顶。。。

网友:
厉害,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B:
多尝试有道理,没准哪次就解决了

网友C:
我也有个软破NS,家属害怕儿子影响学习,把电源藏起来了。现在估计有半年未充电了,不知道再次充电时会不会出现楼主这情况。收藏备用。

网友D:
switch破解的机子就怕长期存放没电,然后开不开机

不知道我新入手那个硬破解的OLED版的怎么样。

网友E:
还可以这么干呢,修好了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技术帖子。。顶。。。

纯小白手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尝试有道理,没准哪次就解决了

对的。
只要修不坏,就往坏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软破NS,家属害怕儿子影响学习,把电源藏起来了。现在估计有半年未充电了,不知道再次充电时会不会 ...

多半会假死。
其实电是充满的,但屏就是不亮,看起像挂了一样。
短接引导瞬间开机,一看电池满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itch破解的机子就怕长期存放没电,然后开不开机

不知道我新入手那个硬破解的OLED版的怎么样。 ...

百度到的解决办法千篇一律,就这个看似即不靠谱又没道理的办法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这么干呢,修好了就是好方法

抓到老鼠就是好喵

网友F: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见识

我也是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itch破解的机子就怕长期存放没电,然后开不开机

不知道我新入手那个硬破解的OLED版的怎么样。 ...

我手头的硬破oled,前阵子出差前手动关机,大约18天后回来再开机,电量还是96%,可见关机后几乎是不耗电的,而待机的话,我这基本上是24小时掉2~4%

网友:
楼主这机子问题,搞半天还是用的官方的恢复模式救活了,任地狱还死活要封堵rcm模式,多好的功能啊

网友G:
我的国行硬破关机也耗电,,,具体多久没测试,,,反正跑电,,时间久了没电也不能开机,估计破解芯片自耗电有点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国行硬破关机也耗电,,,具体多久没测试,,,反正跑电,,时间久了没电也不能开机,估计破解芯片自耗电有点大 ...

前几天发现硬破机子的关机办法了,直接长按电源键出来的关机选项是假关机,并不是关机,关机只能到hekate引导界面点power off关机才是真正的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