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1527的433M遥控器,搞不懂哪个是天线

楼主(2022-08-08):
2号位置的铜皮如果不是天线的话,那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这类的遥控器都不画弹簧样的天线,而接收端都是弹簧天线。

网友:
不懂,不过估计你画的那两段都是天线的一部分,不搞弹簧肯定是为了省钱...

网友A:
左边那个焊点就是焊天线的焊点吧,那种伸缩天线。

网友:
1、2,我觉得都是天线组成。

1是主发射,2是匹配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个焊点就是焊天线的焊点吧,那种伸缩天线。

大概率不是,射频电路不是这样长的铜皮后搞个焊点输出功率的。

网友:
大概率是,我之前拆过几个这个315、430、433的遥控,天线就在那个位置

网友:
看1 好像是天线。。

网友:
1是天线,2是电感

网友:
左边是天线,左边是天线端口,右边是天线的调制匹配电路

网友:
现在的电子元件比以前的好了,不需要那种伸缩天线做发射了,线路板印刷条做发射天线就能满足了。

网友:
1是天线2是谐振电感线圈,晶振给出基本频率,Q2负责调制载波。

网友:
1是天线,不用怀疑

网友:
1是天线,可以加拉杆天线

网友:
这个图和你的遥控器基本就差不多,下面三极管是ask调制管,前级编码ic输出方波使三极管按照编码开通关闭,控制载波振荡器振荡与否。上面三极管 电感和两颗电容组成非典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用做载波振荡,基级电阻是偏置,电阻两端是三端声表滤波,注意不是晶振(振荡频率它说了算),滤除433以外频率反馈到基级,这个电路振荡频率基本上声表滤波说了算,lc只提供谐振条件和反馈相位转换,你图里面的u形pcb电感既是谐振电感也配合天线共同完成信号发射任务。

另一个433遥控器电路分析,基本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更加简易,没有使用声表滤波和调制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1404&page=1

网友B:
终端已经是R25发射管了,不需要弹簧也可以发射很远。 一般的车用150米。就是两个R25堆叠。三节锂扣电池堆叠成12V工作。

再远比如说700米,就是三个RE堆叠,用电流更大的基层电池堆叠9V工作。

网友:
1是天线,2是天线的调制匹配电路,

网友:
1是天线2是电感线圈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端已经是R25发射管了,不需要弹簧也可以发射很远。 一般的车用150米。就是两个R25堆叠。三节锂扣电池堆叠 ...

R25是一个。超高频三极管。比9018强。发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