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奇怪问题

楼主(2022-08-08):
开机发现鼠标不能用,换鼠标依然。
百方测试,键盘也不能用了,怪
偶然插U3,能用,怪了。鼠标键盘都只能用U3。
不信,再用U盘插U2,正常使用。就是U2不能用鼠标键盘。
昨天关机都是好的。
连无线鼠标都正常,U盘D都正常,就是有线键盘鼠标U2不能用。
前后插口都试了,一样。
难道U2供电变弱了???

网友A:
先重新安装USB3.0驱动试试

网友B:
到PE里面测试一下,能用,就先重装驱动,不行,然后重装系统,也不行,就是桥出问题了,没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新安装USB3.0驱动试试

U3正常的啊,就是U2不能用鼠标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PE里面测试一下,能用,就先重装驱动,不行,然后重装系统,也不行,就是桥出问题了,没修的价值了 ...

驱动没发现问题,U盘都能用

网友C:
有线键鼠就算插U3走的也是U2吧,确实估计那两口有点问题

网友D:
估计是主板的 EHCI和XHCI 控制器的问题,新主板用的是XHCI控制器,这个兼容老配件的驱动win10之前的系统不带。

所以新主板装win7系统的话,就会遇到控制器没兼容老配件驱动而不能用键鼠的问题。

可以找个PS2口的鼠标,然后软键盘上网,或其他电脑拷贝下载好的驱动进行安装驱动即可。

我在老站有个帖子,就是给win7注入新驱动的,没想到延迟几年才爆发不能用的问题,前两天也有一个反应这问题的。

还有一招,

近BIOS,通过键盘上的左右方向键切换到“Advanced mode(高级模式)”,在该标签下将光标移至“intel xHCI 模式”,可以注意到该选项有“Smart Auto(智能自动)”“Auto(自动)”“Enabled(开启)”“Disabled(关闭)”这几个设置属性,有时候系统默认模式为“关闭”,接下来回车打开设置窗口,现在改成“Smart Auto(智能自动)”或“Auto(自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键鼠就算插U3走的也是U2吧,确实估计那两口有点问题

前后的所有U2 3口都试了,凡U2都有问题,但U盘正常,无线鼠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主板的 EHCI和XHCI 控制器的问题,新主板用的是XHCI控制器,这个兼容老配件的驱动win10之前的系统不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正常用的,是W10
键盘输开机密码都正常,后来发现用不了了

网友E:
PE试下,BIOS试下,基本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PE试下,BIOS试下,基本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还在找问题,等会试

网友:
到网上下一个包含intel原生usb3.0的系统。重装系统。

网友:
BIOS设置 USB里面有一个port 64 什么的 改成是或者auto就好了

网友:
想想你昨天是不是安装什么软件了

网友:
我有一次安装了手机刷机驱动,结果U盘不能用。后来把驱动卸载了,U盘就出来了。你也可以看看最近安装的程序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跟别的驱动冲突了。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突然间的usb口就不能用了,鼠标、键盘、优盘都不能用,但是偶尔也能好用。
可能是硬件问题吧,等楼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突然间的usb口就不能用了,鼠标、键盘、优盘都不能用,但是偶尔也能好用。
可能是硬件问题 ...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找半天,问题没找到,各种测试都搞了,驱动都查了,没发现问题。
仅关机,重启后问题消失了,没动任何地方。
回想可能的原因,昨天鼠标出现双击严重,就在机上断开鼠标内部接口,用纸擦拭微动触点后装回,正常使用。今天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昨天擦拭的鼠标已经坏了,灯亮后还是不识别,左右键无反应,换机还是一样,估计是芯片坏了。
结论,鼠标坏引起的U2部分识别问题。因为U盘,无线鼠标正常,U3正常。
谢谢大家  这确实是个奇怪少见的杂症

网友:
就先重装驱动

网友:
进入BIOS设置里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