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7年的车,原车电瓶,停了十来天没开亏电了,有没有抢救的必要?

楼主(2022-08-08):
RT,朋友的车,回老家不方便丢这让我看着,前两天怕亏电打算发动一下,结果发现解锁的时候车灯都不闪,插上钥匙拧开发现仪表盘都不亮,然后找旁边的汽修店搭了个火热了半小时车就锁起来了,今天再试发现解锁的时候车灯还是不亮,然后拿万用表测了下电瓶只有9V,然后按钥匙锁车好像都没反应了,
这种情况有没有继续使用的必要么,还是说直接换新的?

另外刚没注意试的时候插着左边两个孔捅了几下电池,有看到火花,有没有关系?

楼主:
打电话叫上门把电瓶换了,这换的跟原厂的感觉差距好大啊,标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另外装好后发现电池报警灯亮了,这是因为库存电池电压不足么?

安装小弟走了之后我又打开看下他们装牢固没用,MMP谁知道一抬手正极掉了,又叫老板派人来拧...

昨天中午打电话问说这么热的天上门换电瓶要480,说去那能少几十块,今天又说要550,MMP这老板套路好深,怕我砍价玩这招...

网友:
拆下来用充电器充满电,放一段时间再量量电压。跑电也有可能是车子有什么地方漏电。

网友:
没救了,换电瓶吧

网友:
看看有什么灯没关,上次我后排阅读灯忘记关了,电池放电到不到2V,1A左右电流充了四五天恢复正常了

网友A:
17年的车,如果朋友以前是正常用的话,说明电瓶寿命也到的,就不要再折腾了。如果朋友只是偶尔用一下,保养也好,那就用充电器充满后再看看。另外,也可拆下看看。如如电瓶已经鼓了,那就没救了。

网友B:
感觉这种电池偶尔一两次的过放应该关系不大吧,除非电池本身使用时间也挺长了。

网友:
先给电瓶充电看看,如果能用就好,不能用就换新。

网友:
换电瓶吧,没救了

网友:
拆下来,找个线圈式的充电机充一下看看吧。电瓶估计没救了。。。
万用表用的10A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第一,你的表10A保险烧了,第二电池已经严重老化或者车上有极其耗电的东西或者有设备损坏了,需要先用直流钳表掐一下电瓶电流,一般电瓶即使损坏了也不会几小时跌到9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年的车,如果朋友以前是正常用的话,说明电瓶寿命也到的,就不要再折腾了。如果朋友只是偶尔用一下,保养 ...

赞同你的看法,检查一下车有没有漏电的地方,如果没有就不要折腾了,换新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电池偶尔一两次的过放应该关系不大吧,除非电池本身使用时间也挺长了。 ...

19年和20年有两次过放 都是放到一两V 找人搭火启动后使用至今 上个月又停了半个月

网友:
电池的具体寿命不清楚,公司三台车子,一台14年的,从未换过电池,目前一切正常,期间有几次都是半年没有动过,还是一次着车。
另一台,19年的,放半个月就不行了。
第三台,18年的,21年换电池,还好。

网友:
换新的吧,老了什么问题都会有。

网友:
能用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换。

网友:
最近刚换了电瓶,才2年多一点点,之前停车7天,然后启动就不行了。拆下来充电,先还好,冲了1个晚上,电流是1.77A左右,最后突然电流一下子变成4,拆除充电线没多久就变成11v,后面再重,拆下来后又变成11v.不知道是否断格了。充电过程能到13.2,拆下来没都久久变成11v以下一点点。想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拆下来充2次,如果还是无法蓄电,那只能换了,饿死的电瓶救不了

网友:
9V肯定要换新了,正常情况下,五年就要换了。不过我买了闸刀开关,估计可以放久点儿。

网友:
电瓶电压低于12v,就等于费了!

网友:
折腾已无意义.......换新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