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仪 龙韵DM66 万用表开箱

楼主(2022-08-08):
出差经常带的一块钳表,一般情况下工控设备够用,前几天电流表输出模拟量4-20mA异常,钳表没法直接测直流电流,遂想着添一块便携万用表,几个要求,体积小,测毫伏信号,测直流电流,3999或5999显示,手自动皆可,最后便宜。   各种按键傻瓜表排除,不能测传感器的几个毫伏的电压。优利德ut33系列价格高了。bside牌蓝色外壳的自动表好看,可惜3位半显示。最后pdd看了福仪fy8233,里面选项有个DM66的表功能和8233一样,外壳不一样看起字体更大,买的人少,才16快,立马下单。只拍外观和内部做工,测量指标后续再测。

网友A:
Live档位测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ve档位测啥?

表笔判断火线

楼主:
这算最便宜的5999显示的表了,里面还是硬心

网友:
十六元是不错

楼主:
这价格应该是推广价,估计后面会涨

楼主: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测电容的功能。

网友:
才16元,这个做工都超值了。

楼主:
7个精密电阻,不知什么方案,后面看看精度怎么样。能否自己校准

网友:
16元,一包烟钱,这么便宜的万用表,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又是一个搅局品牌,不知道是什么主控,

网友:
我买的8233D电阻档显示好慢

网友:
AAA好像是7号电池,比9V的那种方便多了啊...

网友:
不错,比牛屎表好多了

网友B:
这价格还是很不错的,没见着康铜丝啊

楼主:
大概测试了一下,此电压档电阻档反应慢,感觉是那种傻瓜表改的手动。6v档测锂电表笔反过来误差接近0.1v,跟8233一个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价格应该是推广价,估计后面会涨

卧槽,16块钱,硬芯????哇哇哇,我之前就想买,加上3元无门槛卷只要13块钱,但看到那3节干电池的设计,当时就不想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还是很不错的,没见着康铜丝啊

5毫欧贴片精密电阻

网友:
很纠结,到底买不买,3节干电池倒是可以用一节三元锂电池,但总觉得不太舒服

网友:
楼主你试试看这表的,6v直流电压档,有没有颠倒误差。顾名思义,就是例如测电池3.7v,红笔正极黑笔负极,但颠倒红黑笔后,测的数值就误差极大。因为我之前买过这个福仪店铺里另一个表,就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