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风扇坏了

楼主(2022-08-08):
台式电脑开机滴一声左上角显示了CPU风扇故障提示不过还是能正常启动系统,拆下侧面板看到CPU风扇不会转了,换了一个好的CPU风扇上去能正常运转了。

拆开坏的风扇看看能否修复。

拆到这里不知道如何拆线圈电路板。

用暴力拆开了。

电路板上还蛮多电子零部件的。

这个CPU散热风扇用了十多年寿命算长的了。

网友:
最常见的无刷电机

网友A:
应该是品牌机的8CM 风扇吧,我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线断了,没必要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品牌机的8CM 风扇吧,我遇到过好几台了。

是的,看线圈也没有烧毁的痕迹可能是电路板的零件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线断了,没必要拆了

看起来不像是线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线圈插头端有几十K阻抗,电路板上还有一些零件要拆下才能测量。

网友:
就一个霍尔几组线圈……

网友:
台达的风扇不容易坏。

网友:
一般也是坏轴承,噪音大,要么卡死全烧坏。

网友C:
没见过风扇不动的,一般都是缺油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风扇不动的,一般都是缺油响。

也有可能是霍尔坏了,这种除非是喜欢折腾,不然没必要修

网友:
这个要么线圈断或者焊点有问题,要么就是霍尔的问题。基本不值得修。板子很难无损拆装。风扇叶能拆可能只是为了清灰。

网友:
未见过CPU风扇不转的,真未拆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风扇缺油了。

网友:
完全的去掉,时间成本太高了。

网友:
没必要拆了.是风扇缺油了

网友:
极少数电路坏。

网友:
扇叶怎么拔下的?

网友:
替补风扇上岗了。

网友:
霍尔坏了,这个没法修,除非有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