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巨能小火箭车充和紫米ha612充电头纹波测试

楼主(2022-08-08):
当年很火的一款车充,qc3.0口纹波不错,2.4a口纹波六百多毫伏,大的吓人,顺便吐槽一下紫米ha612纹波也能上三百,虽说这个不太准但其它几个充电器都在二百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网友:
嗯!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表头得歪头看,建议改表头单片机程序,增加USB联机转接板,输出到电脑示波器截屏。我以前弄过USB声卡加电阻电容,GoldWave和CoolEdit录制波形。

网友A:
什么表这么先进

网友:
这个示波器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表这么先进

便宜表,维简

楼主:
看了充电头网这个车充的拆解,两个口是两块板独立的,只有快充口输出有个固态电容,普通口没有,怪不得纹波这么高

网友:
这usb示波器看看就行,2M带宽可以参考

网友:
小米的东西除了手机都是代工,别指望品质多么好,也就比一般的强点

网友:
纹波的确挺大的,这样下去的买示波器

网友:
这个纹波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表这么先进

618时卖19.9,现在29.9,刚刚它的淘宝旗舰店买了个玩

楼主:
快充口纹波优秀,普通口不敢充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8时卖19.9,现在29.9,刚刚它的淘宝旗舰店买了个玩

我就是19.9买的,经常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