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PTV智能电视有雪花维修(PTV-43VF4A)

楼主(2022-08-08):
同事父母家的,说是有雪花,让我帮看看。
一开始担心是逻辑板的问题

这两张图翘边了,把我吓一跳,以为挂了,后来看这里没有线路

问题在屏线上,看线的数量,估计是双8的屏

上面两根内部腐蚀严重

底座也有明显痕迹

一开始用砂纸打磨,效果不明显,后来还是换了插针。

主板参数

屏幕参数

来回欢动排线,故障不再出现

这就是罪魁祸首,本来打算重新买线的,但没搜到。

网友:
我还想看看,数字电视哪里来的雪花呢,一看图片,目测屏线问题。或者屏供电滤波失效。

网友:
楼主检查的挺仔细的,这么点都被你看到了

网友: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PIN脚腐食?????

网友:
这种需要冷压端子,效果和原装一样。

网友:
做工跟使用环境多少有点关系!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
板子很新,唯独腐蚀那里,真奇怪

网友:
虫子在里面撒尿喽!

网友:
这牌子怎么觉得和国美牌洗衣机一个样

网友:
赶脚受潮了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雪花了。。。

网友:
进水了吗?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有点像phb2.0端子或者hy2.0端子或者phd2.0端子,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管多久啊。能一劳永逸是最好的了

网友:
这是进水了,放窗口了吗?

网友:
不错,够仔细,我开始直接怀疑屏线,就是那种上屏线,这样的插线一般都不会去怀疑,下次看来也要注意。

网友:
手艺不错 胆大心细

网友:
好细心,这个都让你发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