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迪这颗粒有见过的吗?支持什么板子?

楼主(2022-08-08):
这颗粒没有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迪警告

无解了吗??

网友B:
2258xt可以开

网友C:
别的啥都不要搞,直接买个慧荣2258XT板子放上去,找软件开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可以开

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啥都不要搞,直接买个慧荣2258XT板子放上去,找软件开卡,就行了

好的。哪有u盘主控支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哪有u盘主控支持吗

用无奈的4并1转接贴,可以上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