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一个定时器增加背光灯

楼主(2022-08-08):
        网上几块钱淘了个倒计器。原来是用一节1.5伏电池供电的,没有背光,然后旁边的开关很小,不好按。反正这玩意是给小孩学习管理时间用的,干脆将这计时器直接固定到自己DIY的小台灯上。

        先拆开,看到液晶屏后面没什么东西盖住,还是很好改造的 。

       找来一块那种零件盒的胶片,切成与液晶屏一样大小,充当背光板。由于底下有牛屎突出,需要打磨一下才能很好的放进去。

     小心撕开液晶的背光膜,贴在背光板上,再找一层半透纸贴在玻璃与背光板之间,半透纸可以是薄薄的纸巾,当然效果有颗粒感。

      最后在两侧加上贴片灯,简单引线封装好,原来的供电由于没找到稳压管,我用两个ln4007并联稳压,一个压降0.7v,两个1.4v,前面串一个510欧电阻,原来开关不要了,引几条线下来。

      装好外壳上效果,因为均光板太山寨,所以很不均匀,不过都能看得清楚。

      因为改了电源,我将它固定在自己DIY的台灯上去。

网友A:
led灯加在哪里了

网友:
1n4007非l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亮的吗。

对的,开机即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加在哪里了

液晶屏两侧

网友C:
也有一个类似的,老是接触不良,扔了

网友D:
楼主是控制用电脑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控制用电脑的时间?

孩子做作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类似的,老是接触不良,扔了

垫层纸压紧就好了

网友E:
上下边在中间位置再加2颗,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F:
改装后可以取下来么?
背后有磁贴,本来设计的是便携款,可以移动使用的。比如刷牙计时,厨房计时
如果是固定在台灯上的,使用场景就减少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把液晶背光纸撕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装后可以取下来么?
背后有磁贴,本来设计的是便携款,可以移动使用的。比如刷牙计时,厨房计时
如果是固 ...

这个不取了,5v供电的,买多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边在中间位置再加2颗,效果可能会好点?

理论上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