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色智能充能改小充电电流吗?

楼主(2022-08-08):
想把500ma档改成200或者250ma,不知道有没有取样电阻之类的可以直接修改?

网友:
正面背面图最好都发一下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你还是改另一个充电器吧,次级那一段弯曲的线路量一下阻值,然后将其割断用比它阻值大一倍的电阻代替,电阻的功率=I的平方×R

网友:
红圈里改大

更详细的参考这里 大同小异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8806

网友:
楼上专家说得对哈哈

网友:
你说那时候技术贴真的多,而且大家都很认真毫无保留在写,相比现在打酱油的太多啦,即便现在的技术贴都是缩水了的,大婶能坚持到现在不改初心真是难能可贵啊,

这魅飞色舞火到现在也够经典啊

网友A:
大佬厉害………………
并联一个同样大小的电阻。建议增加一个开关,并联时电流减半,不接入是电流恢复,毕竟,万一有时候需要充电电流大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厉害………………
并联一个同样大小的电阻。建议增加一个开关,并联时电流减半,不接入是电流恢复, ...

并联就增大电流了,楼主想改小1半儿,可以拆一颗电阻或者加一个开关切换一颗还是两颗,就能实现500和250ma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就增大电流了,楼主想改小1半儿,可以拆一颗电阻或者加一个开关切换一颗还是两颗,就能实现500和250m ...

哈哈,我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就增大电流了,楼主想改小1半儿,可以拆一颗电阻或者加一个开关切换一颗还是两颗,就能实现500和250m ...

起这么早,莫不是你跟我一样晚上都没有xing生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这么早,莫不是你跟我一样晚上都没有xing生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这么早,莫不是你跟我一样晚上都没有xing生活的吗

这梗转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就增大电流了,楼主想改小1半儿,可以拆一颗电阻或者加一个开关切换一颗还是两颗,就能实现500和250m ...

非常感谢,那个分析帖子真是花了大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这么早,莫不是你跟我一样晚上都没有xing生活的吗

这个湾转得好急,差点掉下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分析帖子真是花了大功夫了

别客气~

楼主:
好事多磨,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
R10 R19非并联,R10右端接的上面输入口的外壳,估计是输入大电流保护,
R19是控制电流的,
空置后,充电电流70ma,
改0.1欧姆后,500ma和1000ma两档电流都是500ma,
改0.25欧姆后,开机显示500ma挡,但马上自动跳入1000ma挡,充电电流还是500ma,并且不能切换回500ma挡,估计是单片机程序上限制了,这个是不是没办法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事多磨,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
R10 R19非并联,R10右端接的上面输入口的外壳,估计是输入大电流保护,
R ...

你是怎么测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测的电流?

usb电流表,实际这个电流应该是输入电流,但估计输出充电电流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电流表,实际这个电流应该是输入电流,但估计输出充电电流应该差不多吧? ...

电池端电流不能用u表测的,这个充电器属于buck拓扑,输入输出对应关系遵从: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x效率=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要测电池端电流必须从电池端串电流表取样,或者利用公式大概推算~还有你用的前级供电必须大于5v 1a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端电流不能用u表测的,这个充电器属于buck拓扑,输入输出对应关系遵从: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x效率=输出电 ...

好的,我再试试,
我测试用的两个充电头,1个500ma的,1个1A的,情况差不多,
正常我用500ma充电头充电会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