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磁吸”无线充电座还有救吗?

楼主(2022-08-08):
无线充挂了,拆看看:一根蓝线断了~因壳子里面过于狭小,USB线无法固定,其中强度高点的黑红线又长脖子(还有单铜丝刺在焊点外好悬没短路),拉扯断的?
红黑线剪短及蓝线各自焊上,又能充电了。
现在的问题是线盘下的导磁片很薄又好几条裂隙~概是震动造成?这种磁片能换吗?约1毫米厚度没处找吧?把壳子扔掉用半片磁罐替换?
总之这个玩意虽然轻巧但是固有缺陷导致废物一个?

网友A:
把线全部焊下来,重新截取好长度在焊接上不就解决了吗?焊接完了点上胶。那些小块是磁铁。

网友:
这个质量不咋地啊。

网友:
重新焊上就行,原样沾上

网友:
现在的东西基本都不考虑维修了……

网友B:
你这怕得真清楚,连元件丝印都拍清楚了,还是黑色板,光线拿捏得死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全部焊下来,重新截取好长度在焊接上不就解决了吗?焊接完了点上胶。那些小块是磁铁。 ...

嗯,4个线头重新整理焊上了,也能用了,线头打胶让线皮承受拉力也算是无奈之举(那线皮韧性也不咋样),最郁闷的是那磁盘,作为高频磁屏蔽和磁路,碎裂了无法替代了,用硅钢片不成吧?

网友:
小电磁炉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怕得真清楚,连元件丝印都拍清楚了,还是黑色板,光线拿捏得死死的

找手册上瘾是吧

专家说丝印拍的太清楚了,差点没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手册上瘾是吧

专家说丝印拍的太清楚了,差点没忍住

几个场管都是通用的,不用找,我手头都有,我主要是表扬楼主拍照技术,既然都拆开了就应该尽量拍清楚让大家以后找资料好找,来不来敷衍了事模糊不堪,基本就是废铁了,一般这种我看都不看浪费时间和眼睛

咋滴,石墨烯俺是不是说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场管都是通用的,不用找,我手头都有,我主要是表扬楼主拍照技术,既然都拆开了就应该尽量拍清楚让大 ...

别废话,把主控芯片手册发上来

网友B:
1༡主控芯片看不清楚,
2༡研究这些干嘛,天又热,
3༡我一般都是看过大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༡主控芯片看不清楚,
2༡研究这些干嘛,天又热,
3༡我一般都是看过大概 ...

你还不如说,我去喝酒撸串,懒得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如说,我去喝酒撸串,懒得理你

对的!撸串才是你要干的正确打开方式,让主控凉快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4个线头重新整理焊上了,也能用了,线头打胶让线皮承受拉力也算是无奈之举(那线皮韧性也不咋样), ...

裂了问题不大。胶布粘一下。这个磁吸能到多大功率?

网友:
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高科技。本来充电就充电呗,要么插座、要么插孔、再不然就是USB口,现在整出来磁吸,坏了以后就让你扔,鸡肋啊。

网友D:
我看那磁片的作用不是用于磁吸。而增加磁通量的,现在裂了,那磁通量就减少了,最好是找一片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那磁片的作用不是用于磁吸。而增加磁通量的,现在裂了,那磁通量就减少了,最好是找一片换上。 ...

您说的对,磁片类似变压器铁芯,裂了磁阻变了,效率受影响,至于换新的就难了,受整机结构限制只能放下不足1毫米的厚度,哪里有这么薄的磁片?何况就算原装厂家的磁片还是同样因为鸡蛋壳子似的强度随时碎掉?
至于所谓磁吸就是指壳子内圆上粘了一圈永久磁钢,可以把手机吸在上面不掉下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磁片类似变压器铁芯,裂了磁阻变了,效率受影响,至于换新的就难了,受整机结构限制只能放下不 ...

你可以用磁贴片,试试用剪刀可以剪的那种。不过这与冰箱磁封条一样,带有磁性的,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