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买个48v锂电的请教大家好不好:

楼主(2022-08-08):
电动车买个48v锂电的请教大家好不好:

网友:
无所谓好不好?!!用就行了。

网友:
主要看电芯好不好

网友:
一分价格一份货,一组72伏100A电池组能卖到上万,那么48伏20安怎么可能一千以内搞定!

网友:
电动车电压低的更好,功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这样串数少,不均衡的机会更小。

网友:
比铅酸耐用,折旧不如铅酸电池

网友:
电压高的力气大

网友:
关键是能跑多远,耐不耐用

楼主(2022-09-15):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