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盘失败it is not lsp mode,七彩虹固态1TB

楼主(2022-08-08):
我硬盘是七彩虹固态1t,sm2259xt,颗粒Intel的,
我用着用着就只有1023mb了,不管用什么工具读取都是1023mb,格式化盘也一样,我就想用量产试一下,结果量产显示it is not lsp mode(我短路rom的),软件能读出来盘,但开不了,纯小白,求大佬指点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呐

网友:
潜水,翻一下贴吧

网友A:
qlc不开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不开也罢

为什么这样说诶?

网友B:
嘿嘿,贴吧观光团,你再按大佬的方法走一遍,把容量打960g或者低一点,或许能成功

网友C:
没毛病,直接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直接开就好了

开不了 就算开了分盘,重启后就会黑屏,只能短接rom才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贴吧观光团,你再按大佬的方法走一遍,把容量打960g或者低一点,或许能成功 ...

打成256g都一样0.0

网友:
难不成是铁片

网友:
左下角参数要调整
另外有可能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