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压缩机ptc启动器

楼主(2022-08-08):
空调压缩机ptc启动器怎样检查是否坏了?

网友:
需要取下来串联一个40-100W白炽灯泡,如果通电亮一秒后接着马上变暗并彻底不亮的就是正常的PTC。如果是坏的,灯泡不亮或者持续亮不熄灭

网友:
不可能,空调这么大的功率PTC启动?耍流氓吧!
至少修了这么多年空调没见过PTC启动的空调压缩机。

网友:
ptc启动器拆出来看看PTC片外观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空调好像没有使用PTC的。冰箱冷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