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山上的充电头

楼主(2022-08-08):
外壳插头可以拆下来拆开后线路背面正面高压滤波电容400V10uf电源管理芯片整流桥输出二极管sr560

网友:
山不山的也淘汰了,

网友:
山上的苹果有点简陋!

网友:
去它该去的地方吧

网友:
这个应该分量是感觉轻的

网友:
同楼上,凭重量估计就可以判断真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