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白光PMOS版T12加电压表头模拟温度显示

楼主(2022-08-08):
简单的PMOS版T12,想加上迷你电压表头模拟温度显示。电压表头三线,黑线接GND,黄线接358的3引脚,红线接5V,R3原本是51欧的电阻,为配合电压表模拟温度,R3改为100欧可调电阻以校对温度。

哪位大佬能帮忙看看这样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原理图也是抄来改的,望大佬们指导。

网友:
3脚的电压你这表应该测不准,而且3脚是波动电压,不能当作温度反馈

网友:
记得热电偶反馈的电压是mv级别的,需要进行信号放大吧。

网友:
改成功的话我也试着改

网友:
要想显示直接做数控的吧,这样装上一点也不准,只是装个样子,还不如在旋拧上贴个刻度指示还实际一点

网友:
不是要改电压表,让表最低温度有个200多的底数吗,以前改过一个,等会给你拍照,不过不一定看的清楚

网友:
这个坛友多探讨,有需要的应该不少

网友:
这个老站有详细教程,我这个全用胶粘上了,看不出来怎么改的了,我也忘记了,接出去两个可调电阻,一个调最低温度,一个调最高温度,万用表测下温度,中间线不线性就那样了

网友:
简洁的想法了,我去改改我的。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 这样根本不行  还不如接到2脚呢  做好放大电路

网友:
如果有用示波器测试3脚波形就知道这里不是个适合的取样点,这里是24V到毫伏级的跳变电压那电压表怎么测?网上也没有一个这样子能成功的案例,倒是用毫伏表加在2脚再好好匹配还能大致知道温度.

网友:
这个试验过了吗

网友:
T12由于只有两根线,在加热的时候上面有24V电压,无法获得热电偶的毫伏值,只有在停止加热的时候才能获得温度哦

网友(2022-09-22):
你还是先弄懂电路工作过程吧,明白工作过程了你就知道这样行不行了

网友:
A1322才1块多一只,不香吗 ?

网友:
忘记说了。。。还包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