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你确定你家这个地方不是铝线?

楼主(2022-08-08):
我在十八线县城,最近天气热了,经常有朋友家跳闸叫我过去看。我今年查看的6个家,都存在电表出线到家里总闸使用铝线。
铝线电阻比较大,在空开的引脚压线处通常都有烧焦痕迹。说明没压紧。
铝线的热胀冷缩比较厉害,如果你家也采用铝线,我建议更换,不方便,起码一年要把空开的铝线压紧两次。

网友:
不仅铝线,铜线都应该压紧,特别是家里开关面板这些,

网友:
我记得在哪看到说接空开里的线头要用鼻子压起来???

网友A:
不奇怪,在我们农村地区主线到电表的入户线百分百都是铝线,只要线头压紧,平方数比铝线大问题不大的

网友:
电梯房表在一楼,这线咋换?

网友:
我们老小区统一更换成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在我们农村地区主线到电表的入户线百分百都是铝线,只要线头压紧,平方数比铝线大问题不大的 ...

我们这边农村线路是街码线用90平方铝线,入户线是6平方的铜芯线,用着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
使用线鼻子压接再烫锡比较保险

网友:
我这里是老房子(好像是94年建的),墙内全部铝线,还挺细,近些年每逢夏季高温,使用空调的多的时候,整个线路无法承受,不是一户跳闸的问题,是外部线路带不起来这么多的大功率电器,好像仅仅更换家里的没有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如今能够使用这么多的大电器……

网友:
肯定不是铝线,因为这段线是自己的线,你自己买线会买铝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