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输出12v3a的电源适配器能不能用在12v2a的负载上?

楼主(2022-08-08):
老哥们,请教下:
我买了个Lii-500的电池充电器,所需电源标示为12v2a输入,现在手头上有个12v3a的电源适配器,能不能用?

我模糊的感觉是可以用的,我的理解是这个电源只是最大输出3a的电流,实际情况应该根据负载的需求来输出,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懂得老哥们如果有具体的资料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恒压电源可以的。。。
图片这个电源挺正规的。。。

网友:
没问题,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可以用。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差一不二的没问题,就算12v1.5a的用上也成。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电源功率大于负载就行。电流取决于负载,电源只是提供功率的设备,好比你每顿饭吃2碗,我给你煮一电饭锅,你就必须要吃完么

网友:
大车拉小货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用12V12a的电源。

网友:
对,没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