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保视力台灯LY699,减配?还是钱没到位?

楼主(2022-08-08):
用了一年多的保视力台灯不亮了,拆开后看看,顺便请教请教怎么修台灯本体,送的电源线很垃圾,接头已经断了

产品型号

四个螺丝拆掉,后盖扣的很紧,但可以无损拆
中间有个圆柱的凹槽,正好可以放下一颗18650,应该是减配了

电路板正面
中间的B+  B-  应该是接电池的

电路板反面
反面空出来很多焊盘,应该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跟电路,

现在有两个问题:
1:现在不亮,是哪坏了?
2:充电那块电路能不能补齐,改成充电台灯。

网友:
淘宝搜一下台灯电路板

网友A:
保不保视力存疑啊!

网友:
补齐那部分电路就可以改成充电的,至于不亮的话用万用表查

网友B:
直接给电池单独一个充电板就行了。不过你这台灯号称7W,电流就是1.4A,用电池的话,估计要串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不保视力存疑啊!

必须有一个好听的说法,至于能不能实现就不用管了

网友:
这是插电的

网友:
u1不就是4054吗

网友:
先查一下LED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电池单独一个充电板就行了。不过你这台灯号称7W,电流就是1.4A,用电池的话,估计要串并联 ...

标7W在往上看,5V-1A,所以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7W在往上看,5V-1A,所以你懂的。

套路太深了

网友:
查一下LED供电

网友:
得上万用表测,空想是没用的

网友:
改个直流供电,没有屏闪就一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不保视力存疑啊!

一来就只宣传它如何护眼的台灯,肯定不是好台灯。

网友D:
五福一安是怎么达到7w的?

网友:
这台灯确实简陋,我前几个月拆的那个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福一安是怎么达到7w的?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网友(2022-12-03):
我也有一只保视力LY699台灯,色号是“WD”。
里面有一只18650电池,也是不亮而且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