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废品利用】太阳能简单并联给小风扇供电

楼主(2022-08-08):
单车拆出来的一堆板子,很脏的,清洁了一下,两片并联,再接一个USB输出口,可以给小风扇送电了,听说某些大神要加个稳压器,我就免了,南方的阳光基本上是温和的。

网友A:
额,那个小风扇好像是土里挖出来的……

网友:
小风扇该拆开洗洗了

网友:
太阳能板看起来很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那个小风扇好像是土里挖出来的……

是说我昨天丢了一只垃圾桶今天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说我昨天丢了一只垃圾桶今天不见了

赶紧修你的电源吧

网友:
楼主又玩垃圾

网友C:
太阳能,需要电池,电池贵

网友:
兄弟是发丘中郎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修你的电源吧

那个我马上要用的,当天就修好了,哈哈

网友D:
建议换成12伏双滚珠轴承9厘米风扇,更适合太阳能小电流灵敏启动,中间加免焊接充电宝和切换电路,或者充电风扇改双滚珠轴承,再换7叶片静音转子。

网友E:
不但省了18650,还省了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那个小风扇好像是土里挖出来的……

这个小风扇是第一代,大概用了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需要电池,电池贵

如果要当充电器的话,要么稳压器,要么从旧充电宝里面拆板子过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但省了18650,还省了充电器。

醒目,简单是目的。充电宝板子大把,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成12伏双滚珠轴承9厘米风扇,更适合太阳能小电流灵敏启动,中间加免焊接充电宝和切换电路,或者充电 ...

现在这样子省钱啦,板子5毛一片,USB母头3元……

网友:
这太阳能板看着功率挺大的

网友:
拆的板子不带稳压吗?

网友:
晚上得配个大功率灯照着

网友:
楼主这是在哪个墓穴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