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少用hyper-v安装黑群晖?

楼主(2022-08-08):
感觉windows server 2008 r2 也很好用,占用资源很少,还可以做下载机,迅雷比其他好用很多。
hyper-v其实企业用的比较多,效率也非常高,就是好像个人玩家比较少用。
推荐喜欢折腾的同学玩,windows系统自带,无论使用方便、兼容性、效率都很不错的。

网友A:
效率高 是怎么看出来的
用起来慢吞吞的
感觉
3d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 是怎么看出来的
用起来慢吞吞的
感觉

hyper-v属于少见的一类虚拟机,非常底层,自然比常见的VM等二类虚拟机效率高很多。
企业虚拟化,尤其是windows平台,用hyper非常多。
至于3D性能,很少接触,但作为一类虚拟机,可以直通显卡,性能损失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hyper-v属于少见的一类虚拟机,非常底层,自然比常见的VM等二类虚拟机效率高很多。
企业虚拟化,尤其是wi ...

可能是我机器u差吧

网友B:
一般做群辉的U跑不起来,图的是节能
我用server'2012做NAS,直接上了块志强12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群辉的U跑不起来,图的是节能
我用server'2012做NAS,直接上了块志强1225 ...

我用j3455跑server 2008 R2,非常流畅,丝毫不卡。
其实大部分server系统对硬件性能要求都不是太高。

网友C:
都用exsi  ,这个hyper-v怎么来说占用的内存都比exsi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exsi  ,这个hyper-v怎么来说占用的内存都比exsi大多了

很多人在exsi里跑windows,还不如直接在windows里跑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在exsi里跑windows,还不如直接在windows里跑虚拟机

你尝试过在windows里面再跑一个windows吗?宿主机不建议瞎折腾的,因为出了问题会刮掉下面的虚拟机,如果你是在个人 pc 上虚拟化。仅仅是临时用用的话可以 hyper-v,但我更多的用VMware如果是服务器或者软路由,无脑 esxi
用 PVE 之前,先问问自己有没 Linux 基础,是不是确实网卡不支持 esxi ,否则还是建议 esxi 。PVE 本质上还是 KVM

网友:
家里简单用用win10加VMware,爱快,op,黑裙,再来个某心。。。

网友D:
因为没啥必要啊,都用win系统了,还折腾黑裙干啥,除了照片自动整理方面有所欠缺,win一般也不需要靠黑裙来补充啥功能,hyperv效率是挺高,但硬件虚拟化加持下,wm效率也不低,hyper v最要命是不支持usb,虚拟机想用主机usb dac这种简单功能都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没啥必要啊,都用win系统了,还折腾黑裙干啥,除了照片自动整理方面有所欠缺,win一般也不需要靠黑裙来 ...

群晖有文件版本控制功能啊,windows做nas很难实现这个功能。担心勒索病毒加密,没有文件版本控制,最后可能所有备份文件也被加密了。而文件版本控制,可以还原之前的未加密版本,安全性更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群晖有文件版本控制功能啊,windows做nas很难实现这个功能。担心勒索病毒加密,没有文件版本控制,最后可 ...

看不懂你的版本管理可以抵御勒索病毒是什么意思,所谓版本管理其实就是同时保存多个文件备份,原理基本上就是跟win下通明文件复制粘贴时选择不覆盖自动变成带(1)、(2)的文件名一回事情,只要是文件,1个文件会被加密,100个文件也会被加密,而且这种功能很多备份软件都有,比如免费的freefile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你的版本管理可以抵御勒索病毒是什么意思,所谓版本管理其实就是同时保存多个文件备份,原理基本上 ...

群晖这些专业的版本管理,每个文件,除了最新版可以修改,之前的任何版本不可以直接修改,只能还原。
所以即使你电脑中了勒索病毒,把你电脑里文件加密了,这些加密文件同步到群晖里,而这些加密之前的文件就变成了上一个文件版本,不能修改,更不能加密这些文件。这时候你只要把文件恢复至上一个版本就可以了。群晖还有时光机,可以恢复到某个具体时间前的文件状态。
而你在windows里的文件,即使(1)、(2)这些表示同一个文件的不同版本,但权限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修改,当然可以直接全部加密了。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其实明白一点就好了,群晖和威联通这些专业做NAS存储的,安全性考虑到非常高,和普通的windows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这些专业的版本管理,每个文件,除了最新版可以修改,之前的任何版本不可以直接修改,只能还原。
所 ...

专业的nas系统当然有独到之处,但问题在于你在win nas上再搭个群晖有点多此一举,主要是效率低,直接装群晖不是更干脆?
再回到勒索病毒的问题上,最新的文件被感染了勒索病毒,但是那些之前的文件也还是没感染勒索病毒时候的文件啊,难道1.txt中毒了,按我方法备份的20220716-1.txt也不能用了?
最后你说的时光机应该是快照吧,群辉的时光机是对应mac的timeachine的

网友:
我记得黑裙早期版本(5.x的版本)是可以用Hyper-V跑的,但是到了6以后,n多大神都没有搞定黑裙在Hyper-V里的驱动加载问题,最后就没人用Hyper-V跑黑裙了。

网友C:
快照这东西Hyper-V也好,VMware也好,都会占用大量的宿主机硬盘空间,这个还是建议装个网盘经常备份重要文件,指望时光机或者镜像来恢复,对于磁盘空间太不划算了(当然土豪例外,挂个硬盘阵列,想怎么弄怎么弄),现在阿里云,百度云都有自动备份功能,足够用了,我的机器装了exsi,但我不敢开镜像,因为我硬盘太小,硬盘不够我备份一次的,我不防病毒,只防硬盘损坏,所以我装了rai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照这东西Hyper-V也好,VMware也好,都会占用大量的宿主机硬盘空间,这个还是建议装个网盘经常备份重要文 ...

lz说的是群晖的快照,其实win在20年前就实现了,叫做系统还原,只针对修改的部分进行备份,相对比较省空间,但是大家对系统还原啥态度大家懂,一占空间,二影响效率,三增加硬盘读写影响寿命。目前我也是多备份,重要东西原设备里一份,nas一份,老硬盘离线备份一份,网盘一份,硬盘挂掉真的比病毒杀伤力强,特别是注重防护的现在实际中毒的概率非常低,只有挂过硬盘的人才会明白这种苦

网友:
这个说的最明白

网友:
主要是hyper不支持6.0以上的群晖,hyper企业用得多是因为方便,容易上手,linux那种一般都是大型企业做服务器才用,小的中型企业就用hyper,效益上来说都差不多,关键是hyper容易使用也容易维护,linux那些的养个技术人员